各位前辈有做尿不湿报警器的吗,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15-10-15):
各位电工朋友,有做尿不湿报警器的吗
如图所示, 产品可以去某宝 搜尿不湿报警器,可以用手机APP 记录数据
关键东西太小 传感器很难找,如果有相关产品经验 或能二次开发可以有偿服务 谢谢

网友A:
这东西真的不实用

网友B:
论坛好像有人做过 你找找看~

网友C:
概念----伪需求,早晚得扑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真的不实用

我感觉也不实用,是我一个朋友要弄得, 主要是记录婴幼儿的数据,在云端计算, 进行健康管理。
要在这个基础上加 什么婴儿蹬被子等等数据。 我找可半天传感器也没有搜到, 如果谁能做可以外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好像有人做过 你找找看~

您知道 搜索相关的关键词吗

网友:
就检测导电吧

网友D:
我刚想到一个解决方案,等我申请完专利再告诉你

网友E:
湿度采集+蓝牙4.0?
能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概念----伪需求,早晚得扑街

说得好,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想到一个解决方案,等我申请完专利再告诉你

坏坏的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湿度采集+蓝牙4.0?
能解决么?

对就是蓝牙+传感器, 低功耗, 朋友买了个样品链接不好

网友:
这么小就受无线辐射包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蓝牙+传感器, 低功耗, 朋友买了个样品链接不好

蓝牙部分对比手环参考  体积应该差不多吧 传感器比手环轻松太多了  手环带着一直在输出传感器数据  这玩意只要十秒三十秒看一次导电 应该超低功耗比较器就行  单片机很多有超低功耗比较器做神睡眠唤醒的

网友F:
靠 以后电脑养孩子得了 大人该干嘛干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靠 以后电脑养孩子得了 大人该干嘛干嘛

这个还真可能有,人类小孩统一抚养、教育,社会老人也是统一在某处生活,所有的年轻人都搬砖去,除了有权利和真正的富豪可以享受生活

网友:
感觉这东西不咋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真可能有,人类小孩统一抚养、教育,社会老人也是统一在某处生活,所有的年轻人都搬砖去,除了有权 ...

那样 跟 现在圈养的 猪 有啥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真的不实用

我觉的还挺实用的。不光婴儿,对失能的老人也有用吧。想听听兄台的想法

网友:
感觉就像是360手环一样,收集大量的数据,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
  我现在家陪老婆待产   就准备做几个这玩意  还专门整了一个3d打印机来做外壳     现在就是体积不好做小   有点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的还挺实用的。不光婴儿,对失能的老人也有用吧。想听听兄台的想法 ...

生个孩子你就知道了
我跟21楼一样,当时还做了一个,还3D打印了外壳,后来发现根本用不上
1、用起来麻烦,换一次装一次
2、尿不湿本身带变色提醒
3、尿不湿也不是尿了就要换的,可以吸收很多
。。。。。。

网友:
以后可能是满大街的智能硬件

网友:
一次性的吗?不然粘上屎粑粑了怎么办?洗了再用?

网友I:
感觉婴儿还是脚踝那里带个脚环比较好,检测踢被子,体温。。。
纸尿裤里塞个东西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婴儿还是脚踝那里带个脚环比较好,检测踢被子,体温。。。
纸尿裤里塞个东西不太好吧 ...

您的想法就是朋友的想法, 目前尿不湿只是产品的开端, 主要的发展方向是检测儿童的健康, 把数据存储到云计算里

网友:
奶爸告诉你,这玩意然并卵

网友J:
当了人爹的告诉你,这个不实用,如果这个都想偷懒,我觉得还是不要当爹,其实多年后,你会怀念那种带孩子的感觉。

1.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安全问题,这个东西安全吗?即使你认为安全了,用户只要有点点怀疑,你就OVER了。辐射,毒害,漏电……
2.这个东西会增加换裤裤的难度,你试试就知道了
3.电池,还是电池,危险又不可靠,没电了还自找麻烦
4.尿不湿有颜色显示,有经验的奶爸不需要把裤裤拆开就知道该咋做就咋做了,具体不解释,当了爹感想可以写上万字。这个功能会和你的功能形成强大的价格落差。
5.不想用尿不湿的也不会想用这个东西,原因很简单,尿不湿对小孩来说控制不好要红屁屁的,所以有些家庭还是用棉布片片,这个延续了多年,目的就是让小孩舒服些。
6.小孩子很敏感,在裤裤里面卡个东西会一直哭,你收到的投书可能比销量高,另外冬天换了裤裤后卡个冷冰冰的东西进去,人家娃娃咋想? 如果想体验,寒冬腊月里,你在裤裆里塞个IGBT试试?

不过本人还是相信科学进步的,如果以上问题能解决好,你也是功德多多,祝君成功。

网友:
是不是看看小孩子还是挺快乐的
装上这个东西,是准备很长时间不照看小家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了人爹的告诉你,这个不实用,如果这个都想偷懒,我觉得还是不要当爹,其实多年后,你会怀念那种带孩子的 ...

看图片用的挺方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了人爹的告诉你,这个不实用,如果这个都想偷懒,我觉得还是不要当爹,其实多年后,你会怀念那种带孩子的 ...

说得很好。对自己的娃,还是多用点心就够了,偷不了什么懒的,至于这类的智能硬件用于BB身上的话,我一般都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婴儿还是脚踝那里带个脚环比较好,检测踢被子,体温。。。
纸尿裤里塞个东西不太好吧 ...

你肯定没养过小孩, 一般小孩不爱该被子, 都是穿衣服, 而来小孩是热体质, 提了被子手脚也还是热呼呼的, 等到手脚冰了就很迟了, 一般都已经冻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了人爹的告诉你,这个不实用,如果这个都想偷懒,我觉得还是不要当爹,其实多年后,你会怀念那种带孩子的 ...

说得对, 当爹才知爹的事, 当爹了你就不想把这个用在孩子身上, 可以的话, 尿不湿你也不会想用! 不过不要尿不湿, 睡觉的时候真的太麻烦, 但是电子产品的话, 我觉得还是呵呵了

网友K:
想出这东西的,定是没当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出这东西的,定是没当爹的。

朋友是俩个孩子的爹了呵呵

网友:
做成一次性的rfid标签,标签内嵌到尿不湿里面,标签上有水溶性的元件,读卡器外置,脉冲式的读取,一分钟一次,电池可以驱动读卡器的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不实用。

网友(2019-12-10):
老人小孩有需求   宝宝拉完屎捂上2小时就好屁股了    提醒更换比较好  现在想找这样的东西

网友L:
曾经多少个夜晚思索,和购买尝试,解决幼儿蹬被子,尿不湿等,转眼上小学的小学幼儿园的幼儿园,会走的会走。成了感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曾经多少个夜晚思索,和购买尝试,解决幼儿蹬被子,尿不湿等,转眼上小学的小学幼儿园的幼儿园,会走的会走 ...

室温调高一点,然后穿薄衣服睡觉,被子随便踹也不会感冒。

网友:
这需求你就别帮忙了,明显不靠谱的项目,浪费自己的时间。

网友:
很多人都买日本的尿不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