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做了插SD卡的雕刻机控制器?想买现成的

楼主(2015-10-15):
如题,SD卡里放G代码,12864屏+按键选择执行哪一个G代码文件。反正就是要脱机执行。

我觉得就跟那个开源的3D打印机的操作界面类似就行。

不需要带驱动,输出步进和方向信号就行,驱动器通用的,另配。

可以不要标准的G代码,自定义简洁些的格式更好,标准G代码太复杂,估计解析起来太复杂。

我只想要雕刻机做点简单的、重复性的运动,代码可能要手动写,加上复制粘贴。

再引出一个大按钮,执行完了,工人替换加工件后敲一下按钮,就重复执行一遍,是不是想得很美……卧槽,需求都暴露了……

要是由现成的成品买来用就好,来的快。

求推荐,不胜感激!

网友A:
github里下载3D打印机的源码,再改改!(国内市场上的那些3D打印机大部分就是这么干的,改改就是自己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里下载3D打印机的源码,再改改!(国内市场上的那些3D打印机大部分就是这么干的,改改就是自己的了) ...

我感觉 这个3D 打印的源码似乎没有加减速控制,因为我这里就有一台这种3D打印机。在转角处,都是高速直接转弯、掉头,机器都会抖一下。

感觉并不优良。

网友:
想法不错,估计应该有成品。。。

网友B:
楼主需要雕刻机做怎样简单重复的运动?这种运动控制卡,我倒是刚刚做了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雕刻机做怎样简单重复的运动?这种运动控制卡,我倒是刚刚做了几块 ...

做没做介绍,有没有开淘宝页面?

我就是需要做一些运动,比如代码格式:

全局指定
[v_max,
ref_x,
ref_y,
ref_z,
repeat?,
......
]

运动路径
x1,y1,z1,t1,
x2,y2,z2,t2,
x3,y3,z3,t3,
......

其中t是停留时间,未指定停留时间就以加速-匀速-减速方式运行到下一点,其中匀速是全局指定的最大速度。如果下一点无停留,则不用减速,直接跳到下下一点。
也可单独指定某区间最大速度。

我期待的功能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没做介绍,有没有开淘宝页面?

没有淘宝店,我是公司里做起来给其他工程师们做运动控制开发平台的;你这个程序,需要定制的,难度不大,很多plc也都可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淘宝店,我是公司里做起来给其他工程师们做运动控制开发平台的;你这个程序,需要定制的,难度不大, ...

公司叫什么,能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 这个3D 打印的源码似乎没有加减速控制,因为我这里就有一台这种3D打印机。在转角处,都是高速直 ...

GRBL源代码中有个junction_deviation变量可以改小了,转角的连接线段间的速度就可下来了。

网友:
卤煮,一乐论坛里见过卖这个的。

网友C(2016-05-08):
我也准备买一个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买一个这种东西

可以加我QQ,648608674,我自己DIY了一块板子

网友:
关注,有可能用到~

网友:
这个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