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利器!发个用wireshark+BLE sniffer(抓包器)调试低功耗...

楼主(2015-10-15):
在开发BLE应用时,有一个好用的分析蓝牙网络协议的工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wireshark+BLE sniffer绝对是神组合!wireshark是一款开源的网络分析软件,目前使用的非常广泛。
再加上Nordic的BLE sniffer工具,可以帮助深入研究蓝牙协议栈。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以前用wireshark分析过TCP/IP包

网友A:
这个dongle不好买,原厂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ongle不好买,原厂的太贵

请点击我的签名档里面的店铺~~~

网友:
mark一下, BT调试神器.

网友B:
原厂的wireshark插件有BUG,有些地方解析不对,比如说hop,又好久都不升级了
我的原厂dongle经常会识别不出来,要重新拔插很多次,sniffer出来的串口波特率太高了,估计是上面的JLink串口问题吧,希望楼主的没问题。
原厂sniffer固件时间好像不够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wireshark插件有BUG,有些地方解析不对,比如说hop,又好久都不升级了。
我的原厂dongle经常 ...

你现在用的nRF-Sniffer什么版本的?
原厂用的是模拟的USB CDC,我们用的CP2102来做USB转串口,这个专用芯片应该不会存在识别问题。
另外,波特率我们现在用的是115200,。

网友B:
硬件是很久以前的版本了,固件都是最新的应该没差别吧。

115200波特率是你们自己的固件吧?
官方固件是460800,而且 UART Packet IDs (grey fields: currently not in use; beige: not yet implemented)
就是改波特率未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是很久以前的版本了,固件都是最新的应该没差别吧。

115200波特率是你们自己的固件吧?

现在nRF-sniffer最新的是1.01版本,我上传上来了。

网友C(2016-01-15):
请教BT sniffer的原理是什么? 它是如何抓包的? 它如何知道配对双方的跳频策略? 从而抓取到完整的通讯过程呢? 还是它只能监听在某个频率, 只能抓取该频率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BT sniffer的原理是什么? 它是如何抓包的? 它如何知道配对双方的跳频策略? 从而抓取到完整的通讯过程呢 ...

请教BT sniffer的原理是什么?
A:蓝牙的频率和格式是基本固定的,sniffer只需要不断抓取2.4G这个频段上的无线信号,然后丢弃非蓝牙信号即可。

它是如何抓包的?
不断抓取2.4G这个频段上的无线信号,并过滤蓝牙的信号。

它如何知道配对双方的跳频策略?
据我所知,BLE的调频是有规律的好像每次移动3个间隙

从而抓取到完整的通讯过程呢?
再加上同一时间同一间隙只有一个有效信号,应该就是这样抓的。

还是它只能监听在某个频率, 只能抓取该频率的包?
蓝牙频段的都能抓。

网友D:
http://yveaux.blogspot.nl/2014/07/nrf24l01-sniffer-part-1.html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 除了BLE外, 正常的BT协议是否也能抓取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yveaux.blogspot.nl/2014/07/nrf24l01-sniffer-part-1.html

你链接里提及的sniffer, 其原理相对简单, 但蓝牙由于其跳频的策略以及数据加密等特性, 我才好奇其抓包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链接里提及的sniffer, 其原理相对简单, 但蓝牙由于其跳频的策略以及数据加密等特性, 我才好奇其抓包的 ...

关于跳频的部分这《Bluetooth Low Energy_ The Developer》里面有讲,7.4.1:

网友(2016-07-07):
wireshark挺好用的,一直在用

网友(2016-10-01):
我手邊有個DONGLE耶~別浪費~趕緊來試試看~抓包!!

网友:
标记下蓝牙抓包

网友:
可以抓传统蓝牙协议包吗?(HFP、HSP等音频传输)

网友:
一直在想应该有这么一样的一个工具!

网友(2020-08-12):
可以兼容抓包ZigBee的协议吗?

网友:
蓝牙抓包工具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