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激活状态不可用,怎么办啊

楼主(2015-10-15):
win7激活状态不可用,上网搜了一些解决方法,但是都要Software Protection这个服务,但是我的服务列表中没有怎么办啊

网友:
我的电脑在盗版WIN7升级WIN10回退时,就发生这个问题,应该有这个服务的,可能被隐藏了,找下吧

网友:
弄个我朝的破解软件也不行?

网友:
下个WIN7激活的软件不行么

网友:
Win10退回Win7, 重新激活, 無問題的.

网友:
我早就把自动更新喀嚓掉了,所以一直用win7

网友:
直接重装

网友:
重装吧,回退感觉不太好

网友:
5楼的软件应该可以激活

网友(2015-11-21):
感谢5楼的分享

楼主:
我的是因为没有software protection这个服务,后来在网上下了一个这个服务装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猪!!我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