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文件,用keil3能打开,用keil4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15):
同样的一个51系列的单片机的asm文件,用Keil3可以正常的打开,编写程序,而用Keil4就不能打开,并报错,见图,这是什么原因?有知道是朋友吗?谢谢。

网友:
中文路径??

楼主:
谢谢回复。把中文改为英文还是同样打不开。但用K3就可以正常打开。真的没有搞懂。

网友:
要想keil4也能打开 51的工程文件需要安装C51的工具链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论坛上的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4297689-1-1.html

网友:
软件不兼容,高版本不一定完美兼容,特别是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