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PI双机通信供电问题

楼主(2015-10-15):
ATmega128与ATmega8通信,电脑两个USB接口供电给它们或者用USB分线器(带外部电源的)会造成通信不同步呢?双机电源是同时开启的

网友:
正常来说,不会,楼主是不是spi没配置好?

网友:
完全不存在的问题。一个上电根本不能通讯,等另一个上电才开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