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开源(程序)EvvGC无刷云台挂飞时Pitch轴的图像抖动

楼主(2015-10-15):
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EvvGC终于飞起来了,从开始的小白,到程序调试,再到最终的挂飞试验,终于变成大白了
但是云台在天上毕竟跟地上不同,目前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横滚方向没有任何问题,无论飞机动作幅度多大,都能保持稳定;
俯仰方向在飞航迹时也没有问题,只有飞机在俯仰方向大幅度摆动时,传回来的图像会有抖动,试了很多参数,效果并不佳,愁人。。。。。。有没有做过的大神和专家给大白一些指导。

网友A:
放点图片和视频吧!
请问所谓的原装EVVGC有没有这种现象呢?还是楼主自己移植的时候有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区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点图片和视频吧!
请问所谓的原装EVVGC有没有这种现象呢?还是楼主自己移植的时候有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 ...

因为是开源的程序,所以是自己移植的。但是硬件是原装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顶一下,最近也准备尝试evvgc,大神请教一下它稳定吗?

网友C:
来点视频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最近也准备尝试evvgc,大神请教一下它稳定吗?

图像很稳定,本人比较懒,拍的视频没有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点视频看看啊!

比较懒,视频在地面站里

网友D:
楼主的开源程序在哪里搞到的啊,我也想搞云台,可是发现能够使用的资料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开源程序在哪里搞到的啊,我也想搞云台,可是发现能够使用的资料太少了 ...

有开源源代码的项目确实不多,你可以去GitHub找一找!

网友E(2016-04-06):
楼主的开源程序在哪里搞到的啊,我也正在做云台方面的,现在是一头雾水,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呢?非常感谢!fzg1023@yeah.net

网友F(2016-05-25):
楼主你好,最近手上也有一块evvgc云台的控制板,想玩一玩的,但是它的gui我一直打不开,楼主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最近手上也有一块evvgc云台的控制板,想玩一玩的,但是它的gui我一直打不开,楼主遇到过这个问题 ...

遇见过,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因为EVVGC的上位机是用JAVA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开源程序在哪里搞到的啊,我也正在做云台方面的,现在是一头雾水,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呢?非常感谢! ...

开源程序网上有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遇见过,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因为EVVGC的上位机是用JAVA开发的

java我安装了,但是还是不行,并且我用它里面的源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姿态角都是错误的,楼主能把evvgc的资料上传到你的帖子上吗,万分感谢啊

网友(2016-07-19):
引用 网友F:
java我安装了,但是还是不行,并且我用它里面的源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姿态角都是错误的,楼主能把evvgc ...

妹的  找了我半天 终于找到原因了
Ok, so I figured out the GUI.... if you go to here

github.com/EvvGC/Firmware/tr...EvvGC_GUI_v0_3

you'll see a .pde file....

Ok, now got to www点processing点org and download the processing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You'll need to install the ControlP5 library for it, but once you do, you can open that .pde file and run it and it will create a window with the GUI in it....

I believe, but haven't messed with this yet, that you can export a full windows application from this environment as well and there is most likely where the windows.application directory comes from... I'll explore that later.

Now, who wants to start maintaining the GUI ??? ...

Do you all want me to break the GUI out into it's own git repo?

Alan

网友H:
请问evvgc的电机驱动是将无刷电机当做三相步进电机的方式进行控制的吗?

网友(2017-03-13):
引用 网友H:
请问evvgc的电机驱动是将无刷电机当做三相步进电机的方式进行控制的吗?

恩 确实是

网友(2018-07-06):
楼主你的云台电机买的哪家的啊 我diy了个调pid没控制作用啥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