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x生态圈:简化STM32编程,4个月完成eBox固件库(申精)

楼主(2015-10-15):
四个月。。。真是不知该从何说起,这四个月应该说是,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都贡献给eBox了。
鄙人接触STM32有些年头了,也做过很多工程项目首选的控制器就是STM32,觉得STM32还是比较好用的一款芯片。随着项目的增多,发现每次做电路板回来都要调试板子上各种芯片的驱动,即使以前写过的驱动,也得修改IO等其他配置,说心里话
STM32的配置还是比较复杂的,我倒现在都没记住所有硬件外设的配置方法,每次都要查阅手册和芯片资料,不知各位大侠是不是也有此感觉。所以就心生念头,解决这个问题,让STM32像Arduino一样!这就是eBox最开始的想法。ST官方好像有个
maple,但是我没用过,就看过几眼介绍,然后决定不喜欢。然后就是4个月的熬夜。。。到今天终于完成了软硬件!!!
一、了解什么是eBox
eBox是一个运行在STM32平台上的涵盖了驱动层、系统层、标准应用软件层、用户软件层和bootloader的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丰富的标准驱动和标准应用,像用Arduino那样方便,性能又远高于arduino。操作系统的支持让eBox满足多任务系统的需求;标准应用为你提供多种控制算法、通信协议,满足不同应用场所的需求。
二、程序架构

有了这样一个程序架构,谢代码就可以明确代码功能和依赖关系,有助于代码层次化分明。
三、编程语言
eBox是基于c/c++编程实现的。需要学习简单c/c++的语言知识。
四、外设固件库支持列表
        ●数字IO,PA0-PG15所有引脚
        ●ADC1的16个通道,CH1-16
        ●通用定时器TIM2、3、4的定时中断
        ●高级定时器TIM1的定时中断
        ●12路PWM
        ●16通道的外部中断,可影射所有引脚
        ●硬件SPI1、2
        ●硬件I2C1、2
        ●软件SPI,支持任意IO配置
        ●软件件I2C,支持任意IO配置
        ●串口,支持USART1、2、3
        ●实时时钟RTC
        ●内部flash编程
目前也就调试了这么多了。外设固件库是对官方固件库的接口重新封装,基本是以外设描述性质的参数去初始化,所有外设具有较为统一的调用方法。
五、驱动库
eBox驱动是eBox固件最大的亮点,在用户下载标准的eBox驱动后只需做简单的IO连接、通信接口连接即可,不需要做何寄存器相关的任何修改即可将驱动程序移植到本地。从根本解决了STM32驱动移植性差的根本问题,大大降低用户驱动开发、调试难度。
驱动框架

目前提供的驱动列表有:
        ●74HC595串入并出转换芯片驱动
        ●独立按键(作者认为非常好使的按键程序)
        ●编码器按键驱动
        ●LCD1602显示器驱动
        ●Nokia5110显示器驱动
        ●DS3231实时时钟驱动
        ●MPU6050飞控必备的6轴传感器驱动
        ●L3G4200D三轴数字陀螺仪驱动
        ●LSM303DHLC三轴电子罗盘驱动
        ●AT24C02存储芯片驱动
        ●W25X16系列spi flash存储芯片驱动
        ●W5500网络控制器驱动
        ●SD/TF卡驱动
        ●三基色LED驱动,支持HSV、HSL调色。
        ●WS2812单线最牛三基色LED控制器,内部自带gamma校正,软件支持HSV、HSL调色。
在限定的格式下下出来的驱动可移植性是非常高的。只要是基于eBox固件库编写的驱动,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即可用于不同的项目中,当然初始化那个接口中包含了你自己的硬件连接信息。驱动架构在编程指南中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啰嗦。
六、标准应用层
        ●常用工程数学、控制库(正在更新。。。)
        ●网络通信
        ●文件系统
        ●色彩控制、转换器
        ●等等
这一层提供了通用的应用软件,包括通信、文件系统、一些数学、控制算法。方便用户在不同的应用领域的使用。
七、操作系统
        自己写的(调度思想是大牛mango提供的)一个全抢占式操作系统。最大支持32个不同优先级任务(优先级不能相同),支持CPU使用率的统计,任务堆栈使用率的统计,任务的挂起。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高效,容易上手。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是否使用操作系统。
到此软件基本的状况就是这样了,下面简单的说下硬件
eBox-SPARK
寓意:星星之火、亦可燎原。希望能让更多的用户参与eBox生态圈的发展中,成为大家都认可的平台。方便大家使用。
上图

这是硬件的基本情况、主控选择了STM32F103C8T6,外设主要包含了一个W5500网络控制器、SD/TF卡、按键、LED。
为什么没有添加更多的外设?
一是成本考虑、二是必要性的考虑。SPARK主要是为了引导大家入门eBox的编程。用排针的方式引出来更通用,可以让用户连接自己的外设,做实验。
eBox的宗旨:
彻底简化STM32编程、打造eBox生态圈!

eBox最大的亮点在于,开源驱动的共享。以后每个人写的代码上传到咱们论坛里,让坛友下载后即可以使用。我一个人能写的驱动数量是有限的,只有更多人参与进来才能让驱动丰富起来!
目前核心内容趋于稳定,才面向大家提供了资料,日后会经常更新的。
eBox花费了我的大量精力和时间,其中包含了无数个通宵达旦和大把的人民币。。。
希望坛友支持下!
放个淘宝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不知道算不算阿莫先生认为的广告贴。。。如有不妥,我就删除了连接。希望莫大网开一面,资料是第一个传至本坛的。

工程是MDK5建立的

楼主:
上传一个模拟量读取的代码
//STM32 RUN IN eBox
#include "ebox.h"
void setup()
{
        ebox_init();
        uart1.begin(9600);
        PA7.mode(AIN);
}

int16_t x;
int main(void)
{
        setup();
        while(1)
        {
                x = analog_read(&PA7);
                uart1.printf("hex = %05d\r\n",x);
                x = analog_read_voltage(&PA7);
                uart1.printf("val = %04dmv\r\n",x);
                uart1.printf("==============\r\n",x);
                delay_ms(1000);
        }
}

再看一个pwm的代码,频率1K,占空比50% = 500/1000*100%
//STM32 RUN IN eBox
#include "ebox.h"

PWM pwm1(&PB8,1000);

//STM32 RUN IN eBox
void setup()
{
        ebox_init();
        pwm1.set_duty(500);

}

int main(void)
{
        setup();

        while(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OS代码呢,没发现呢?

昨天喝高了~~~
导致昨天没能及时更新,对不住网友了。。。
今天整理了下,把操作系统的代码搞上来。
遗留问题:由于核心代码以lib的形式发布,编译器不会重新编译,导致ebox.h中的
#define USE_OS即使设置为1也不会去重新编译核心代码。所以我重新发了一个带os的固件库。一个是
#define USE_OS 0不带操作系统
#define USE_OS 1带操作系统
两个版本。

楼主:
修改按键驱动程序中一个变量名字的错误。。。
BUTTON::BUTTON(GPIO* p_pin, uint8_t pull_up)
{
    pin = p_pin;
    pull_up = pull_up;
}

改为
BUTTON::BUTTON(GPIO* p_pin, uint8_t p_pull_up)
{
    pin = p_pin;
    pull_up = p_pull_up;
}

楼主:
修改一个bug。由于笔误导致的串口1的接收中断无法进入。已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一个月了,总听楼梯响,不见下楼人?????

ebox目前已经开始众筹。众筹链接http://z.elecfans.com/2。我不太清除此楼是否有违阿莫论坛的相关规定。如有可以通知我,可以将此楼删除,或者直接删除此楼回复

楼主(2015-11-26):
上传一个最新版本。固件只修改了一些函数名称和变量名称,没有大的改动。
驱动增加了一些
最大的改动是网络部分,网卡的驱动,socket、tcp优化了很多bug,添加了dns。最重要的更新是添加了MQTT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创建一个git版本库,这样代码太乱

github已经开通
https://github.com/eboxmaker/ebox_stm32

楼主(2018-05-19):
最新代码的地址:
https://github.com/eboxmaker/eBox_STM32F1

网友(2015-10-15):
支持!!!!!! 抢到了一个沙发!

网友D:
看起来介绍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介绍不错,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E:
做的挺好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挺好的,支持

谢谢大神夸奖

网友F:
在用 MDK5 pack写东西...

网友G:
不知道 能不能 入门

网友:
厉害!先下载点资料看看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 能不能 入门

强大的帮助文档,放心

网友:
这个得支持楼主了,希望能申精成功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支持下!

网友:
mark!好的东西!!

网友:
嗯,看起来不错。

网友H:
楼主有没有搞到github上?

网友:
辛苦了,做的真用心。

网友:
楼主精力真好。加油

网友:
怎么感觉怪怪的  maple为啥不好用吗?

网友I:
好东西,比Arduino强太多

网友:
顶一个先,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
容易移植到不同的stm32芯片不?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支持楼主,感谢分享

网友K:
还没看文档,先问一下,是用的stm32的普通外设库吗?不是cube库吧,操作系统为何不选freertos呢

网友:
很好的东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L:
楼主,最近我也认为STM32的库很渣,但细细一看还是不错的。新的CUBEMX更坑,逼着你用大容量的芯片,不然几下子就给你的FLASH用完。
不过不得不说,CUBEMX的库很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容易移植到不同的stm32芯片不?

可以移植,但是现在没做呢。只支持103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最近我也认为STM32的库很渣,但细细一看还是不错的。新的CUBEMX更坑,逼着你用大容量的芯片,不然几 ...

这个环境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没看文档,先问一下,是用的stm32的普通外设库吗?不是cube库吧,操作系统为何不选freertos呢 ...

不是的,跟他没关系的,绝对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比Arduino强太多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M:
很好啊,但是这种东西对于嵌入式程序员来说是拒绝的。。。

其实跟多是 对JAVA,上位机,3D打印,机器人那些创客。

给了他们很好的简单开发门槛,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学多一种风格,意味着对底层更不熟悉,这个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搞到github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好啊,但是这种东西对于嵌入式程序员来说是拒绝的。。。

其实跟多是 对JAVA,上位机,3D打印,机器人那 ...

这个我觉得没那么死板的,跟之前编程差不多的,编译环境我都没敢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好啊,但是这种东西对于嵌入式程序员来说是拒绝的。。。

其实跟多是 对JAVA,上位机,3D打印,机器人那 ...

就是一个正常的工程师的编程思想而已,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N:
写得不错,不过不开源的,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写得不错,不过不开源的,就不折腾了。

不是不想开源的亲,我也想完全开源,请给我点时间。目前应经开放了除了核心的所有代码了

网友O:
我感觉楼主的方式在未来是趋势,在嵌入式系统中引入面向对象的方法,使用类库封装常用的函数,达到代码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感觉楼主的方式在未来是趋势,在嵌入式系统中引入面向对象的方法,使用类库封装常用的函数,达到代码复用 ...

是的,面向对象的思想是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代码复用率的,降低开发者重复造轮子的过程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类似arduino ?

网友P:
不错,支持。简单应用可以几个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错,支持。简单应用可以几个小时搞定。

恩,我用这套代码做了一套图书馆的门禁系统。两个星期搞定了(包括硬件周期)。。。。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不会软件,支持一个

网友:
看了二楼的例程,确实觉得变简单得多了,希望楼主继续更新更多例程。

网友Q:
如果是个库,然后卖板。估计也难卖的出去,捧场的人多,掏钱的人少。
如果提供代码,估计有人会买。

网友:
好东西,没准是个趋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果是个库,然后卖板。估计也难卖的出去,捧场的人多,掏钱的人少。
如果提供代码,估计有人会买。 ...

正解,其实我也没打算靠板子来挣钱。这套代码主要是为了大家在调试驱动的问题

网友:
很不错,值得学习。 点个赞。

网友:
很好的思路,支持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移植,但是现在没做呢。只支持103系列的。

希望可以出可以移植的,不然在我这里用处不大,看看吧,需要就下单,支持下楼主!

网友R:
期待开源,楼主那天开源了,记得通知我啊,一定购买板子,

网友:
做的挺用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希望可以出可以移植的,不然在我这里用处不大,看看吧,需要就下单,支持下楼主!

有很多人说希望移植到飞思卡尔上,飞思卡尔还是很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期待开源,楼主那天开源了,记得通知我啊,一定购买板子,

开源是必然的趋势

网友R:
工程样板下载了,好像不是MDK开发环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工程样板下载了,好像不是MDK开发环境的吗?

是的。MDK 515

网友R:
哦哦,,我的是4,我说怎么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哦哦,,我的是4,我说怎么打不开呢,

升吧。。。,坛里有和谐工具

网友:
支持下,期待楼主的开源,更完善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L:
楼主,最近我也认为STM32的库很渣,但细细一看还是不错的。新的CUBEMX更坑,逼着你用大容量的芯片,不然几 ...

Cube的库实在是用着不怎么方便,还是以前的库函数用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S:
Cube的库实在是用着不怎么方便,还是以前的库函数用着舒服

哈哈,功能越高级,开销越大,我这套代码设计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了内存开销。所以占用资源还是很低的

网友:
好的东西,支持下!

网友T:
这个是把单片机当PLC使用的节奏啊。

对于简单的控制,还是能大幅度的降低开发难度的,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把单片机当PLC使用的节奏啊。

对于简单的控制,还是能大幅度的降低开发难度的,支持一下。 ...

有很多山寨的PLC都是STM32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很多山寨的PLC都是STM32做的。。。

PLC的核心不都是单片机吗?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好东西呀,不过至少这些驱动要开源,方便自己加

网友:
支技LZ,将开源进行到底。。。

网友U:
预祝 楼主 板子 大卖  ,代码早日开源。给创客 带来更多工具。  不过 我个人 是一个 官方库都不想用的人,占用flash ,自从被某32芯片 库伤害过一回就不再用库了,喜欢自己奔。
楼主要做大  做强 就要开源 并且 主流芯片 都支持!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想法,佩服楼主的毅力。。上班后才知道休息的时间干活没有很大的毅力是干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U:
预祝 楼主 板子 大卖  ,代码早日开源。给创客 带来更多工具。  不过 我个人 是一个 官方库都不想用的人, ...

你的网络控制版也卖的很火啊,你是在常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网络控制版也卖的很火啊,你是在常州吗?

我一直 在常州 呵呵

网友:
驱动库是亮点,是多少老工程师的经验和宝贝,能做到开源规范形成气候,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网友:
最近也打算弄个类似的工程模板,先学习下

网友:
顶楼主,等固件库

网友:
楼主精力充沛,赞一个~

楼主:
不是不想开源,是我现在没能力保护它。你们有什么好的开源建议吗?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必须支持、学习!

网友V:
强,现在一听什么什么box都比较有逼格

楼主:
引用 网友V:
强,现在一听什么什么box都比较有逼格

没点东西还真不敢叫。

网友:
先收藏,晚上回家看,这几天小忙

网友:
看起来不错,pdf还没有仔细看。个人目前更习惯使用stm32f0的芯片,要做好可移植问题才好

网友:
楼主是个认真做事的人,赞

网友W:
真不错,回帖完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W:
真不错,回帖完慢慢看

内容很多,需要耐下心来慢慢看。

网友:
过来学习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X:
uart1.begin(9600)这种写法是C++语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uart1.begin(9600)这种写法是C++语法吗

是的。class

楼主:
有网友提示说看不到操作系统。我才发现我没把os的文件夹放进来。。。。
本着开源的精神操作系统也会开源的。下午或者晚上我会吧操作系统也加进来的。

网友:
标记一下,等你强大

网友:
目测非常精致,不妨传个视频宣传下。

网友Y:
对驱动的描述有夸大,驱动的编写和迁移所占时间是比较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对驱动的描述有夸大,驱动的编写和迁移所占时间是比较短的

没太理解

网友Z:
简单看了下编程指南,感觉外设部分有些精简,可能适用范围不是太广、而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外部中断设置,好像是一个对象对应一种配置,但是如果配置要动态变化的时候(比如要从上升沿触发改成下降沿触发),要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Z:
简单看了下编程指南,感觉外设部分有些精简,可能适用范围不是太广、而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外部中断设置,好 ...

谢谢建议。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Z: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好像c++特性里就用了类,其它的好像没有涉及,如果这样为何不用c的结构体,像rtthread那样?这样可以就不用.cpp而用.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期待开源,楼主那天开源了,记得通知我啊,一定购买板子,

现在已经开源了大部分内容了。用户可以正常使用。操作系统下午会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好像c++特性里就用了类,其它的好像没有涉及,如果这样为何不用c的结构体,像rtthread那样?这样可以就不 ...

这个问题就像苹果刀,削苹果皮菜刀也可以,苹果到也可以你会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开源,是我现在没能力保护它。你们有什么好的开源建议吗?

要保护就把它结合硬件做成产品来卖产品。

网友:
一直不敢动STM32,慢慢的等到了这板子,比51都简单了,

网友:
这个好像Arduino。

网友:
这么强大的东西,非常值得学习,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AA:
果断纳入后宫..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果断纳入后宫..

注意身体。。。

网友:
太给力了,有前途

网友AB:
必须支持下

期待楼主最好针对F0  F1 F4  各出一个版本

刚好涵盖三个档次。

网友:
楼主厉害,还要多多学习啊!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必须支持下

期待楼主最好针对F0  F1 F4  各出一个版本

以后会出的,但是真的需要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必须支持下

期待楼主最好针对F0  F1 F4  各出一个版本

而且还想出更多平台的。

网友:
这小眼神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好啊,但是这种东西对于嵌入式程序员来说是拒绝的。。。

其实跟多是 对JAVA,上位机,3D打印,机器人那 ...

大势所趋,, ”拒绝“更多是因为底气不足

网友AC:
没有用过STM32,这个和库开发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D:
coubemx,哈哈……这个用得还不习惯,楼主还是用3.5的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没有用过STM32,这个和库开发有什么区别呢?

大有不同,可以试试

网友Z: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就像苹果刀,削苹果皮菜刀也可以,苹果到也可以你会用什么呢? ...

楼主,使用对象时现在好像都是存在RAM中且静态分配好,如果用的外设多、类的内容大量扩充之后,是否会存在浪费RAM的问题?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不过嵌入式码农已经便宜到家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使用对象时现在好像都是存在RAM中且静态分配好,如果用的外设多、类的内容大量扩充之后,是否会存 ...

这个问题很好!我在最开始写固件库的时候没注意这个问题,导致创建对象太多后内存占用率过高,现在可以从固件库中看到object实例化的对象一共占用不到1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很好!我在最开始写固件库的时候没注意这个问题,导致创建对象太多后内存占用率过高,现在可以从 ...

楼主赶紧上操作系统,有空拿来练练手

网友AE:
想问问楼主你这个做下来,功力是不是提升了不少吧。

网友AF:
给于无底线的支持。是好东西。用过maple,建立楼主也用一下。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大有不同,可以试试

好的!接触一下高级的编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好的!接触一下高级的编程方法。

用这套代码可以让你感觉不出来是在使用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想问问楼主你这个做下来,功力是不是提升了不少吧。

没你想想的那么难的。

网友:
力顶!st只有面向芯片的库,没有面向应用的库,用起来很烦琐,一件小事要弄半天。希望这个面向应用的库稳定性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套代码可以让你感觉不出来是在使用stm32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STM32,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这个主题入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D:
coubemx,哈哈……这个用得还不习惯,楼主还是用3.5的库吗?

是的。3.5的官方固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给于无底线的支持。是好东西。用过maple,建立楼主也用一下。

maple是啥?

楼主:
http://kb.open.eefocus.com/index.php?title=Maple_-_STM32

网友AG:
四个月,我可以把stm32的库做成图形界面,以后不用单片机编程人员了,只要拉个流程图然后直接生成程序烧写。因为我已经有差不多整个系统的代码,就差做界面

网友AH:
引用 网友R:
工程样板下载了,好像不是MDK开发环境的吗?

直接将工程后缀名uvprojx改为uvproj,双击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直接将工程后缀名uvprojx改为uvproj,双击打开.

这也行。。。

网友:
我一直这么干,直接编译调试.
期待楼主的开源,有的时候确实想自己写一个框架(类似楼主的ebox)目的就是不用每次都重复造轮子,也好维护和交接(研发人员交接给维护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四个月,我可以把stm32的库做成图形界面,以后不用单片机编程人员了,只要拉个流程图然后直接生成程序烧写 ...

那你做一个呗

网友:
赞一个,广大菜鸟等待中!

网友:
目测,跟mbed开发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直接将工程后缀名uvprojx改为uvproj,双击打开.

谢谢,看来你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对驱动的描述有夸大,驱动的编写和迁移所占时间是比较短的

我同意,这个工作量应该算比较小,如果在同一类型mcu之间的话

网友:
顶楼主,设计的很巧妙,但是如果不全开源没有人敢用在工程中的。

网友:
楼主,的系统加进来了吗?期待啊

网友Z:
期待添加了系统的版本。其实楼主可以逐步开源,给个帐号接受捐赠,到达一定数额后就停止并全部开源,之后继续维护一段时间即可。因为开发板很多人都有了,买了也是吃灰。不全部开源还真不敢随便用在项目上

网友:
好精力,好精神,顶赞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不知道楼主是否考虑API接口是否灵活满足通用性?如果有另类的需求如DMA传输切换缓存BUF,中断接收处理与主任务同步协调等等问题,还是说这个是考虑基于STM32外设的使用,而不考虑运用上的管理协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直接将工程后缀名uvprojx改为uvproj,双击打开.

我用4.72a,这样试过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期待添加了系统的版本。其实楼主可以逐步开源,给个帐号接受捐赠,到达一定数额后就停止并全部开源,之后继 ...

嗯,类似于众筹的模式。

网友:
不错啊,简化配置

网友AI:
应用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堆积木的赶脚,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应用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堆积木的赶脚, 支持。

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
LZ有前途啊!支持LZ!

网友AJ:
引用 网友F:
在用 MDK5 pack写东西...

最近也打算这样干,是不是比自己堆库文件要省事很多?

网友:
不错,有类似arduino的感觉
支持支持

网友:
支持下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最近也打算这样干,是不是比自己堆库文件要省事很多?

OS,NET组件配置确实很简单,直接就可以用,基本不需要考虑移植问题,因为芯片不一样一般根据驱动接口可以自己修改驱动,比如以太网和flash存储器可能需要自己改,有模版可以参考。

网友A:
说好的OS代码呢,没发现呢?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
很好的项目 ,先学习下

网友:
你说的mango大神是谁啊

网友AK:
lz了解过mbed SDK么,感觉lz所做的并没有在哪里超过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喝高了~~~
导致昨天没能及时更新,对不住网友了。。。
今天整理了下,把操作系统的代码搞上来。

我说呢,昨晚刷了一晚都没看到,我先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OS代码呢,没发现呢?

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K:
lz了解过mbed SDK么,感觉lz所做的并没有在哪里超过它……

没有了解。。。学习下去

网友:
只要是开源的必顶无疑。支持楼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