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elLED】使用 STM32 設計製作的自行車照明系統 WheelLED

楼主(2015-10-15):
自己使用 STM32 設計製作的自行車照明系統 WheelLED 的雛形,
目前基本實現功能,主要由加速度計與陀螺儀來計算角度來做照明,有以下特色

1、安裝簡潔,只需安裝在車輪框與軸心上,不需加裝旋轉編碼器等。
2、前輪照明燈,發光面積較大,設計上便於更換 LED。
3、後輪煞車燈,透過檢測角加速度來實現煞車燈功能。
4、手套互動,可以透過自行車手套來調整車燈。
5、機構使用 3D 列印製作,增加修改的靈活度。
6、智慧省電,停車時會自動調小車燈亮度。
7、離車鎖定,段暫離開車子可以進入安全模式,檢測車身震動並告知

WheelLED 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 WheelLED-Light,負責控制 LED 亮度角度等資訊。→完成度高
第二部分 WheelLED-Core,用來計算角度、速度等資訊來控制 WheelLED-Light,實現定向照明的效果。→大致麵包板測試沒問題,之後會再弄成板子
第三部分 WheelLED-Wearable,用來體感控制車燈的照明亮度、角度、範圍。→同上,大致麵包板測試沒問題,之後會再弄成板子

東西和程式目前都蠻雜亂的,沒有特別整理,想做一個用看看的需要花些時間看,

目前還有幾個地方需要修改:
1、速度快的時候角度算的不是很準確,但還是可以定住照明方向
2、震動時照明方向會被干擾,需要想方法濾除干擾
3、照明的距離不遠,但範圍蠻廣的,換 LED 或加聚光可以解決

實際的照明效果可以參考 youtube 影片
Youtube:https://youtu.be/vz7iMQQ5Icc

相關的說明
KitSprout Blogger:http://kitsprout.blogspot.tw/search/label/WheelLED

先放上圖片,電路、程式放在最下面

之後預計的 WheelLED-Core 的規畫

=== WheelLED Mechanical, Use SolidWorks 2015,由 Wayne Weng 設計的
Thingiverse:http://www.thingiverse.com/thing:1054831

=== WheelLED Firmware, Use Keil MDK 5
Github:https://github.com/KitSprout/WheelLED

=== PCB Layout, Use Altium Designer 15

网友:
抢个沙发,楼主做的都很精致漂亮,赞一个~

网友:
做好了,肯定好玩。

网友:
效果很炫 LED只用做照明感觉有些浪费~

网友:
早就在你们github上看过,一直等十五,总算看到!

网友:
很Craze,虽然用不到,但是思想很值得学习。

网友A:
下雨天怎么办?如何防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雨天怎么办?如何防水?

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

另外:车轮的行驶过程中,是可以给电池充电的啊

网友:
视频看不到很遗憾。。

网友C:
做成这样, 比车头加个灯来, 有什么好处了??

网友D:
也只有骑游党估计会买这个东西。做着玩玩还好好。。我玩XC的,

网友:
你们真会玩儿,直接叫自行车厂商做配件

网友:
好看壮观,不过不实用。

网友:
这么大的PCB,光打样就好多钱了,电池充电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不防水,不防尘,没有实际价值

网友B:
楼主,用你的驱动程序可以读出MPU9250的加速度、陀螺仪数据,但磁力计无法通信(读ID为0x00)
硬件可以确保是正确的,SPI接口,用其他驱动可以与磁力计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雨天怎么办?如何防水?

之後有時間會做外殼,增加美觀,也預計做成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

另外:车轮的行驶过程中,是可以给电池充电的啊

有想過充電,不過設計上就是以簡潔為主,
透過踩踏充電需要再加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这样, 比车头加个灯来, 有什么好处了??

主要是發光面積為增加,
另外同樣的設計裝在後面可以變成煞車燈,
檢測角加速度來調整發光時機,警示後方來車,防止追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只有骑游党估计会买这个东西。做着玩玩还好好。。我玩XC的, ...

目前沒有打算販售整套,頂多也就是賣PCB,
只是設計出一個針對自行車行車安全的方案而以,
讓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再家裡自己製作,

開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你的驱动程序可以读出MPU9250的加速度、陀螺仪数据,但磁力计无法通信(读ID为0x00)
硬件可以确保 ...

STM32F103C 可以讀磁力計,之前試過了,只不過讀一段時間就不會動了。
另外試過 STM32F4 系列是沒有成功,相同的驅動,覺得是系統時脈的問題,
當我把主頻降低是可以的正常讀取。

网友:
期待楼主的防水版,楼主挺厉害

网友:
建议楼主,灌胶处理,下雨天也可以使用了

网友:
做成摇摇棒那种效果会炫很多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创意不错!不过个人觉得不实用,没法推广。

网友E:
设计过于臃肿,轮子是转动的,所以实际不需要这么多LED,可以考虑在单根辐条上做纵向设计,趣味性更强,实际路况沙石,泥巴,水都有,如何预防,灌胶封装增加重量,增加骑行阻力。lz那些配件是3d打印出来的么?

网友:
效果是真不错    不过防水防尘是关键  要不没法用   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过于臃肿,轮子是转动的,所以实际不需要这么多LED,可以考虑在单根辐条上做纵向设计,趣味性更强,实 ...

設計上是可以減少 LED 數量的,減少 LED 只是增加最低視覺暫留的門檻而以,
目前的 LED 數量可以在極低速的行況下產生視覺暫留,可以依需求配置,

在幅條上做縱向設計顯示圖案已經有很多商品了,不知道哪裡還可以再做改善?

機構都是用 3DP 打印的,再用螺絲固定車輪和 PCB

网友:
朋友,国内有个专门做这个的公司,是我的朋友,他们叫黑盒子工作室,在成都

网友:
楼主烧了不少钱啊。

网友:
楼主,这是用电池供电的吗?怎么不做一个用车轮做发电的啊,这样电力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3D打印的结构件纹理感觉正好

网友:
电池用一个发电机好些,搞成防水的更好

网友(2015-12-01):
很绚啊!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呢,方便跟您请教 !

网友: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做的很好看啊,羡慕楼主

网友:
有深度,值得学习。。。。。。。。

网友:
好漂亮,质量一如既往的高。

网友:
楼主舍得下本啊

网友F:
楼主,你这些图是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些图是怎么画的?

最後 WheelLED-Core 的圖是用 VISIO 畫的

网友G:
这一套PCB下来, 不少银子的.  3D打印的塑料结构, 高大!
主要照明用?
有四脚单总线的RGB,  好像是2811, 应该更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一套PCB下来, 不少银子的.  3D打印的塑料结构, 高大!
主要照明用?
有四脚单总线的RGB,  好像是2811, 应该 ...

其實試過後,煞車燈的效果比較好,也比較有用,
前輪的照明散射角大,需要再調整。

之前有想過用 ws2812b 5050 RGB,不過訊號電壓比較麻煩,
所以就用簡單的 LED,亮度也比較夠

网友(2016-12-20):
不错不错。楼主舍得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