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5-10-15):
PIN光电二极管处于光伏模式,接收激光后会产生10nA  10KHz的正弦电流,但是还会有0~100nA之间变化的直流偏置,请问有没有办法在放大的时候将这个直流偏置去掉,因为特殊原因,这个直流信号无法在光学系统中去除

网友:
也许可以参考一下音响功放里面的自动校零电路

网友A:
输出加电容,然后重新调整偏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加电容,然后重新调整偏置

正解。LZ这么简单的思路都想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LZ这么简单的思路都想不到吗

试过了,二级放大效果不太理想   不考虑直流的话原来放大倍数10M,考虑到直流的极限情况,一级放大20K,跨阻放大倍数差距挺大,噪声水平大了很多,想问下有没有更淫荡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二级放大效果不太理想   不考虑直流的话原来放大倍数10M,考虑到直流的极限情况,一级放大20K,跨 ...

加一个JFET管子,分流原来流过反馈电阻的直流电流成分。需要一个运放去控制JFET导通电阻

网友A:
降低第一级反馈电阻的大小,第二级放大倍数10倍以内
不然第一级运放的选型就够你受的。那个价格可是刚刚的
第一级反馈电阻的电阻值要是太大了,热噪声就不得不考虑了。
另外 太大的第一级反馈电阻,对布线要求也高的多,甚至对线路板材质也有要求。
常用的办法是 引脚飞起来 ,加聚四氟乙烯柱,悬空焊接。
要是楼主是做实验玩玩,怎么弄都成,要是做产品,还是多考虑工艺吧
ps 10M不小了,感应电压 就让你的输出跳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第一级反馈电阻的大小,第二级放大倍数10倍以内
不然第一级运放的选型就够你受的。那个价格可是刚刚的

引脚飞起来 ,加聚四氟乙烯柱,悬空焊接你说的这些都做了,也做了屏蔽环,隔离岛,运放是700多的金封运放,10M电阻也是专用的,其他电阻也都是dale的,现在单独放大10nA信号跟老外的仪器差不多,但是加上直流信号放大倍数就得换,这样处理起来噪声就大了,现在想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把直流信号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脚飞起来 ,加聚四氟乙烯柱,悬空焊接你说的这些都做了,也做了屏蔽环,隔离岛,运放是700多的金封运放 ...

我没别的办法,我怀疑你说的直流信号,并不是直流,可能是 感应进去的50HZ 或别的缓慢变化的信号
这个是最难处理的,我以前做的时候 都是做2级放大的,
你要是不想动电路,两个反馈电阻并联 ,后级放大2倍就行

网友D:
能不能转换成电压信号,用滤波电路得到得到超低频的直流分量,然后把原始信号与滤波得到的直流分量利用运放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转换成电压信号,用滤波电路得到得到超低频的直流分量,然后把原始信号与滤波得到的直流分量利用运放 ...

恩恩   我试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JFET管子,分流原来流过反馈电阻的直流电流成分。需要一个运放去控制JFET导通电阻 ...

能讲的清楚点吗?直流会随机变化的,没想明白JFET管应该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别的办法,我怀疑你说的直流信号,并不是直流,可能是 感应进去的50HZ 或别的缓慢变化的信号
这个是 ...

我的是光干扰,极限值能到2uA,正常在200nA左右,随机变化,光学系统是处理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光干扰,极限值能到2uA,正常在200nA左右,随机变化,光学系统是处理不掉 ...

光干扰电路解决不了,方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光干扰,极限值能到2uA,正常在200nA左右,随机变化,光学系统是处理不掉 ...

我感觉也有可能是暗电流的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干扰电路解决不了,方向错了

光干扰同事解决,想从另一方面改善电路,直流工作点抬高以后放大电路会截止,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干扰同事解决,想从另一方面改善电路,直流工作点抬高以后放大电路会截止,想解决这个问题 ...

10khz的信号是有用信号吧

如果只是要这个交流信号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khz的信号是有用信号吧

如果只是要这个交流信号就好办了

对   只要10k这个信号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只要10k这个信号 ~

那就用不着那么昂贵的器件了
第一级100k的反馈 IV变换 电容隔直  第二级  第三级  交流放大 再调理到你的ad输入范围
可以参考一下 ICL7650运放的原理。

网友E:
试试这样:
电容和运放输入阻抗可消除暗电流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样:
电容和运放输入阻抗可消除暗电流变化

电流很小的时候这个电路不好使了吧
对那个电阻要求很高的,
消除暗电流可用负压吧
主要是楼主确定是直流偏置来自干扰光还是PIN的暗电流

楼主:
确定来自光干扰

网友G:
lock-in行不行?具体电路不知如何实现以及成本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lock-in行不行?具体电路不知如何实现以及成本如何

电路中有lock-in,不过对信号质量要求比较高,还是得从放大这地方想办法

网友:
IV变换 带通滤波 后级放大处理

网友:
都用那么贵的运放,能否选用一个信号大的二极管呢?

网友:
啥光啊?如果探测光有一定波长范围,建议加个滤波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流很小的时候这个电路不好使了吧
对那个电阻要求很高的,
消除暗电流可用负压吧

加个三极管放大、后面再跟个电容 不行吗

网友(2016-10-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7-07-30):
引用 网友H:
加个三极管放大、后面再跟个电容 不行吗

三极管不行的,jfet还差不多。
如果电路解决,只能减小电阻,滤波后再放大了。

网友I(2020-03-31):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样:
电容和运放输入阻抗可消除暗电流变化

你好,请教一下,这种电路确实见过,但是好奇的是,一般光电管其中一个引脚连接运放,形成IV放大。但是这样的电路使光电管一端接地一端通过电阻接偏置电源,光电管的电流不是分流了吗?效果会不会比常规的差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教一下,这种电路确实见过,但是好奇的是,一般光电管其中一个引脚连接运放,形成IV放大。但是这 ...

这个电路是光电二极管一端接地, 另一端也接地。别忘了运放虚短。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是光电二极管一端接地, 另一端也接地。别忘了运放虚短。

是的,相当于光伏模式,然后上面加一个偏置电压。但是这样光电管产生电流不是分流两路吗:一路和偏置电压形成回路,一路通过耦合电容进入放大电路。这样比常规的光伏模式好吗?
如果要隔直,常规的光伏模式直接通过耦合电容然后接跨阻放大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相当于光伏模式,然后上面加一个偏置电压。但是这样光电管产生电流不是分流两路吗:一路和偏置电压 ...

噢,你说的21楼的图?

我以为你问的I-V电路呢。
还真没见过直接那样用的。

你倒是可以找找有个叫超级伺服的电路,从输出端引入一个仅包含直流的负反馈,负反馈本身是一个积分电路。使得总体电路直流增益很小而交流增益不变。

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 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