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把理发用的剪刀,只剪白头发

楼主(2015-10-15):
今天去理发,发现白头发挺多的,越来越显眼,因此我想设计一把自动识别白头发的剪刀,亲们给点思路

功能期望:这把剪刀可以把白头发齐根剪掉;不用特意瞄准,像推剪一样推着走;把白头发切断同时,尽量少剪黑头发;一定要光机电气 智能芯片结合的

网友A:
软件要做好,不要出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要做好,不要出bug

最好能数着剪,剪一根一毛

网友:
黑发染发公司 要买断你的产品

网友:
你这样做,会不会被 染发公司的巨头给 买凶杀了???

网友:
这样可否

网友:
我认为这个不可能做出来

楼主:
这样行啊,可以顺便把白色毛囊也给灭掉,斩草除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行啊,可以顺便把白色毛囊也给灭掉,斩草除根

做成点钞机那样速度就行了

网友:
曾經還染黑,后來想通了,當作它是現成的挑染。

网友B:
机械手,上边装个摄像头,找到白头发,一剪刀狠狠戳下去~

网友:
我白头发也很多,楼主看你的了,

网友:
手更胜任这个工作,呵呵

网友:
楼主,我支持你,做出来我定购第一把,我觉得有市场。女同胞会非常欢迎!!!!

网友:
我看行,哈哈
像收割机割麦子一样先把头发分成一排一排的,然后摄像头+激光烧,还能数出根数

网友:
做技术不容易,头发掉的快,向所有攻城狮友们致敬

网友:
现在都不管白头发了。
从小少年白,头发超级密,就叫小朋友帮忙拔掉,现在顶部就有点儿放明了。。。

网友:
坐等神器剪刀的问世

网友:
开发个机械灵巧手

网友:
剪发不如染发,自己买支染发剂,牙膏一样的那种,2管一起挤在梳子上,直接梳头就行,超级简单,我妈的头发都是我帮她染的。推荐我们本地产的 欧诗漫速染王,价格便宜效果好,淘宝有卖的。

网友:
这东西做起来容易用起来难.
做一把剪,每次刚好剪一根头发左右.
然后楼主推着剪,避过黑头发,来到白头发跟前.

网友:
想想可以,除非头上只有几根头发,不然有得折腾

网友:
你这还有头发呢,我这没头发的,有没有什么剪刀能把头发越剪越多呢?

网友:
纳米机器人,发现白头发直接寻到发根刨根问底。

网友:
这样剪下去会变光头的。

网友C:
额,这技术,估计头发白了也做不出来!

网友:
想法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白发少的话,人工就好
白发多了,怕剪了就更难看了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

网友:
人才,LZ绝对的人才,赞一个

网友:
楼主我预定一个!给你点动力

网友:
前几天看了一个激光剃须的,,,只是不能分辨颜色

网友D:
方案1:把头发染黑,这样可以发明空气剪
方案2:把头发染白,直接用普通方式剪

网友:
想法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案1:把头发染黑,这样可以发明空气剪
方案2:把头发染白,直接用普通方式剪 ...

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想法很好,市场潜力巨大。期待。

网友:
直接把白发修复成黑发是否会更人性化一点?满头白发都被你剪了成秃头了

网友:
市场还待考察,现在人头发本来就不多,头发再白了就斩草除根的减掉岂不是更少,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染发而不是直接减掉。。。。

网友:
曾经有类似的想法!!!做个:自动剪发机::  用头发初步除油吹干后,手按在 静电发生器上,所有头发竖起,然后快速剪发,,,,

网友:
那样得上激光才行,要不拔白毛倒可以提高准确度

网友:
像我这种白头是分两个区域的,要是用上了楼主的剪刀,那就变成斑秃了。。。。

网友:
  这个很容易实现啊, 找个光电巡线小车,放在你头上走,见了白线就毫不留情的一剪刀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上边装个摄像头,找到白头发,一剪刀狠狠戳下去~

一剪刀狠狠戳下去   一剪刀狠狠戳下去 一剪刀狠狠戳下去

网友:
想法很好,楼主人才。

网友:
有白头发,也比脱发强吧,哎,脱发啊。

网友:
我想培育一种蚊子,叮人只吸脂肪而且不痒,这样世界会更和谐,没有人再厌恶蚊子这种生物
我想研发一种啤酒,喝多了不会大肚子只大JJ,家庭就会更和睦,女人不会再为男人喝酒而伤心

网友:
LS好自卑

网友:
大福利啊!

网友:
找哆啦A梦借缩小灯把自己变小,爬到别人头上去拔掉白头发

网友:
男的可能无所谓.在30-45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对白发是非常在意的.发现头上有一两根是一定要剪掉的. 染发有一部分人是不接受,毕竟是化学药品.
现在除了理发美发店,还有一种养发店,不剪发,不染发,专门护理头发.女性顾客络绎不绝.

只要能做出来,价格亲民,绝对有市场.女士梳妆台会摆上的,这产品类似电动牙刷,剃须刀一类.

网友:
训练剪毛虫,专剪白头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这技术,估计头发白了也做不出来!

给我100亿,肯定做出来。

网友:
楼主是在逗大伙的吧

网友:
可靠性一定要高才行,不然你懂得

网友:
你们都是扯犊子。
剪刀上加装摄像头和wifi,实时回传图像到手机,手机做图像识别,这样可以定点清除白头发。

全球首发智能剪刀。
这样的智能设备,我感觉我要发了。

网友:
一月前听同事也说过这个想法?

网友:
把头寄给我,剪好了还你

网友:
不止楼主一人白了很多吧!

网友:
剪的时候能自动计数,完了10块钱一根收费

网友:
万一低估了白头发的数量就悲剧了

楼主:
抖个机灵,骗的这么多关注

请注意这个不是水帖,大家多给点实现方法呗
功能期望:这把剪刀可以把白头发齐根剪掉;不用特意瞄准,像推剪一样推着走;把白头发切断同时,尽量少剪黑头发;一定要光机电气 智能芯片结合的

网友E:
楼主,我觉得吧,难点在:推子走过的地方一般都一毛不留,不剪断推子内的所有头发,推子如何往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觉得吧,难点在:推子走过的地方一般都一毛不留,不剪断推子内的所有头发,推子如何往前走? ...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现在,第一步是认识头皮和头发的微观结构,从这个结构入手设计

看搜索的头皮图片,恶心的昏过去了

网友:
方案1:做个像蚂蚁那么大的机器,丢到头上,发现一根它咬断。
方案2:做一把梳子,能把头发分成位独的一排,每排只能容下一根头发,类似收割机。然后用激光探头扫描这一排头发,发现白发发射激光把它切断。(这个对寸板类比较实用)。

网友:
每当给内人拔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问题

感觉要从头皮下手,头发在头皮上分布比较均匀且位置固定,发现白发发根,从根部CUT。

不要摄像头,靠反射也很容易区别黑白发。关键是发现并定位白发后,如何CUT?

网友:
手工都难胜任的工作

网友:
你这个要做出来成神了!

网友:
做出来必定大卖。

网友:
这个难度大了点啊   还是人工智能拔掉吧

网友:
程序别出错,不然瞬间变光头

网友:
本来头发就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行啊,可以顺便把白色毛囊也给灭掉,斩草除根

小心变秃头

网友:
哈哈,楼主想法好啊!

网友:
我也想有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就是少白发

网友:
如果这个成功了,有攻克细胞级清除病毒的思路!

网友:
如果这个成功了,研究者的头发很可能已经掉光了

网友F:
先全部剪掉,再把不合格黑色的头发,用环保胶水粘驳回去。

网友:
嗯,先设计一个能找到白头发的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全部剪掉,再把不合格黑色的头发,用环保胶水粘驳回去。

这个行得通,有n个方案能做到。

网友:
楼主去找个乖乖的女朋友,让她给你拔更现实。

网友:
万一剪成了三毛 怎么办?

网友:
我觉得想法挺有创意的,不过就现有的技术,还是有些理想化,但我坚信只要能想到,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定能实现

楼主:
我已经想到解决方案了,哪位亲认识VC,给我这只猪吹点风呗

网友G:
有这玩义呀 只分白黑头发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玩义呀 只分白黑头发好办

这东西能不能处理透明的白头发还需要 求证

网友:
那激光乌发梳如何

网友:
激光CUT黑发容易,白发反射激光,很难被CUT

网友:
我认为目前的工艺技术,这个很难做得出来!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我有需求,我也来想想,做一个梳子,识别白头发没问题,关键是cut的方法。

网友:
梳子要一次入一根头发才有可能实现啊。

网友:
慢慢做一个

网友:
人才啊 有想法

网友:
这不是异想天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