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电脑显示器每一分钟就会关闭一次!电源选项无用

楼主(2015-10-15):
如题,不知道咋回事,电源选项已经改成“从不”了//、

烦啊。。。最近就是用了个绿色版的“baidu干净云”而已啊

自从用了之后,金山老提醒干净云想XXX什么explore.exe,有一次点了信任此程序。

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win7 32bit

网友:
关闭显示器,不让查看到任何信息,就可以偷偷摸摸搞小动作。

网友A:
估计是显示器电源出问题了吧,热保护了。

网友:
打击盗版系统

网友:
进BlOS,也会关显示器吗?

网友:
把显示器接到另一台电脑上或者笔记本上试试,看看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explorer一般不会报毒的 是不是被劫持了 进安全模式杀下毒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我的Dell显示器,就是开机几分钟,就黑屏了,度娘了一下,是DCDC电路的一个0603电阻变值。这个电阻被热熔胶覆盖,估计是散热不良导致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显示器电源出问题了吧,热保护了。

买的旧电脑,没治了。。

网友B:
自已拆了,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已拆了,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我现在又发现看视频的时候,不会自己关闭。。。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又发现看视频的时候,不会自己关闭。。。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吧? ...

删除相关软件试试

楼主:
删除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