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一个H桥 驱动电机求大家推荐廉价但性能好的N-MOS管

楼主(2015-10-16):
想搭一个H桥 求大家推荐廉价但性能好的N-MOS管,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即使用H桥也是用专门的电机驱动弄的,所以了解的型号比较少,还请大家提供些型号作参考

Id      10A以上           电流要求不高  正常工作时2A足够, 但考虑到 留些余量,所以电流 ID最好能满足10A以上
Vdss   70V 以上        应用环境中电机驱动电源是 37V交流变压器 整流得到的接近49V的直流    耐压49V以上  留余量 最好能  70V以上
Vgs   10- 20V都行
Rds   当然是越小越好(发热小)
价格  3元左右
封装  TO-220最好   TO-247都可以

查看资料 得到一些参考     irf3205  这个性能很好,就是耐压在55v有风险  ,  IRF540(Rds有点高)    75N75
不知道到家还有别的型号推荐吗    最好能多些型号具体对比下的

网友A:
我之前有过类似你的想法,收集过一些MOS的型号,后来没时间,暂时搁置了

网友B:
电感负载,Vdss最少150V

网友:
月经贴  IRF540 75N75  SUM60N10

网友C:
75n75 便宜好买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负载,Vdss最少150V

需要那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过类似你的想法,收集过一些MOS的型号,后来没时间,暂时搁置了

是的 要是有些经常用的型号收集起来 以后相关的设计也能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n75 便宜好买耐操

木册是个好片子

网友D:
电动车上用的较便宜,而且质量不差,大批量用的。
国产一般品质的,0.8-1元,好一点品质不超过1.5元,TO220,型号基本与IR的打的一样,超低RON,一般可满足你的要求,如标ST的75NF75

网友:
mark一下,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上用的较便宜,而且质量不差,大批量用的。
国产一般品质的,0.8-1元,好一点品质不超过1.5元,TO220 ...

今天我是在搜索资料的时候看到75N75的,看来用的人挺多的

网友:
75n75;4110

网友:
到ST的官网上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