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V EP4CE30 EPCS16无法BOOT NIOSII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最近在测试自己的一块四代板子,发现EPCS16可以运行QuartusII 程序,但是通过flash下载NIOS软件程序后,NIOSII系统却无法启动,从网上的信息来看,这是个老问题了,所以我已采取了以下措施:
1:选取的EPCS16型号为W25P16
2:所用的QuartusII版本为12.0
3:将FPGA的所有多功能引脚全部置use as regular I/O,自己手动分配EPCS的四个配置引脚
4:将.sof和.elf文件合并成一个.jic文件后下载到EPCS16中
5:在C:\altera\12.0\nios2eds\bin路径下添加了nios2-flash-override.txt文件,其中包含了所选取W25P16的芯片信息
这类问题在Cyclone三代和四代出现较多,且解决方案说法不一,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虽然这个帖子没人回复,但还是要说下调试的结果,是SDRAM的LDQM和UDQM接反了,小问题却浪费了这么长时间,不应该呀不应该。。。。虽然现在还很纳闷接反了在线运行怎么会正常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很遗憾没有帮到你,不过看到你解决了,也为你高兴。EPCS按照字节流进行读取,并按照小端模式对齐,这两条线接反了,装载到SDRAM里面的高8位和低8位数据就是反的,自然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很遗憾没有帮到你,不过看到你解决了,也为你高兴。EPCS按照字节流进行读取,并按照小 ...

这次是个不小的教训,很多问题还是得从最基本的方面入手,以后我得好好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