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 15F2K32S2单片机 SPI 转 双串口芯片CH432T 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5-10-16):
本人最近在用单片机做个东西,但是串口不够用,找了很久,发现CH432T这个芯片能把单片机的spi口转为串口使用,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求各大神STC 15F2K32S2单片机 SPI 转 双串口芯片CH432T 的驱动程序

楼主:
附上嵌入式linux spi转CH432驱动,不知道这个和单片机的有什么区别呢?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getop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appspi.h"

#include "spidev.h"

#include "log/log.h"

#include "ch432.h"

#include "include/basetype.h"

static int fd_spi[MAXNUM_SPI] = {-1, -1};

static uint8_t mode=SPI_MODE_0;

static uint8_t bits = 8;

static uint32_t speed = 24000000;

#define ARRAY_SIZE(a) (sizeof(a) / sizeof((a)[0]))

#define  SIZE_APPSPI_RCVBUF     1024

struct appspi_rcvst

{

    char buf[SIZE_APPSPI_RCVBUF];

    int len;

    int head;

};

static struct appspi_rcvst appspi_rcvbuf[MAXNUM_SPI];

int appspi_open(unsigned int port)

{

    int fd;

    char dev[32];

    int ret;

    if(-1 != fd_spi[port])

        close(fd_spi[port]);

    if(port==0) sprintf(dev, "/dev/spidev0.0");

    else if(port==1) sprintf(dev, "/dev/spidev0.1");

    fd = open(dev, O_RDWR);

    if(fd<0)

    {

        printf("can't open spi device");

        return 1;

    }

    print_log(LOGLVL_DEBUG,"open spi port=%d\n",port);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ODE,&mode);

    if (ret == -1)

        print_log(LOGLVL_ERROR,"can't set spi mode");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ODE,&mode);

    if (ret == -1)

        print_log(LOGLVL_ERROR,"can't get spi mode");

    /*

     * bits per word

     */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bits);

    if (ret == -1)

        print_log(LOGLVL_ERROR,"can't set bits per word");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BITS_PER_WORD, &bits);

    if (ret == -1)

        print_log(LOGLVL_ERROR,"can't get bits per word");

    /*

     * max speed hz

     */

    ret = ioctl(fd, SPI_IOC_WR_MAX_SPEED_HZ, &speed);

    if (ret == -1)

        print_log(LOGLVL_ERROR,"can't set max speed hz");

    ret = ioctl(fd, SPI_IOC_RD_MAX_SPEED_HZ, &speed);

    if (ret == -1)

        print_log(LOGLVL_ERROR,"can't get max speed hz");

    print_log(LOGLVL_DEBUG,"spi mode: %d\n", mode);

    printf("bits per word: %d\n", bits);

    printf("max speed: %d Hz (%d KHz)\n", speed, speed/1000);

    fd_spi[port]=fd;

    appspi_rcvbuf[port].len=0;

    return 0;

}

void appspi_close(unsigned int port)

{

    if((port >= MAXNUM_SPI) || (-1 == fd_spi[port]))

        return;

    close(fd_spi[port]);

    fd_spi[port] = -1;

}

int appspi_send(unsigned int port, U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

    // int i;

    int ret;

    int fd;

    if(port >= MAXNUM_SPI)

        return -1;

    fd = fd_spi[port];

    if(fd < 0)

    {

        appspi_open(port);

        fd = fd_spi[port];

        if(fd<0)

            return -1;

    }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xfer[1];

    memset(xfer, 0, sizeof(xfer));

    xfer[0].tx_buf = (__u64)(int) buf;

    xfer[0].len = len;

    ret = ioctl(fd, SPI_IOC_MESSAGE(1), xfer);

    if (ret < 0)

    {

        print_log(LOGLVL_ERROR,"Error: SPI_IOC_MESSAGE\n");

        return -1;

    }

    return ret;

}

int appspi_recv(unsigned int port,UCHAR addr, UCHAR *buf, unsigned int len)

{

    // int i;

    int ret;

    int fd;

    UCHAR tx[32];

   // UCHAR *bp;

    if(port>= MAXNUM_SPI)

        return -1;

    fd = fd_spi[port];

    if(fd < 0)

    {

        appspi_open(port);

        fd = fd_spi[port];

        if(fd<0)

            return -1;

    }

    struct spi_ioc_transfer xfer[2];

    memset(xfer, 0, sizeof(xfer));

    tx[0]=addr;

    xfer[0].tx_buf =(__u64)(int)tx;

    xfer[0].len = 1;

    xfer[1].rx_buf =(__u64)(int) buf;

    xfer[1].len =len;

    ret = ioctl(fd, SPI_IOC_MESSAGE(2), xfer);

    if (ret < 0)

    {

        print_log(LOGLVL_ERROR,"Error: SPI_IOC_MESSAGE\n");

        return -1;

    }

    return ret;

}

int appspi_getfd(unsigned int port)

{

    if(port >= MAXNUM_SPI)

        return -1;

    return(fd_spi[port]);

}

void writeCH432Data(unsigned int port,UCHAR mAddr,UCHAR dat)

{

    UCHAR buf[2];

    mAddr=(mAddr<<2)|0x02;

    buf[0]=mAddr;

    buf[1]=dat;

    appspi_send(port,buf,2);

}

void WriteCH432Block(unsigned int port,UCHAR mAddr,int len,UCHAR *dat)

{

    while(len--)

    {

        writeCH432Data(port,mAddr,*dat++);

    }

}

unsigned char ReadCH432Data(unsigned int port,UCHAR mAddr)

{

    unsigned char recvdata=0;

    int ret;

    mAddr=(mAddr<<2)&0xFD;

    // appspi_send(port,&mAddr,1);

    ret=appspi_recv(port,mAddr,&recvdata,1);

    return(recvdata);

}

网友A:
STC有四串口的,还不够用?SPI通信很简单的了,自己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有四串口的,还不够用?SPI通信很简单的了,自己写不行?

我刚出道,对单片机了解有限,而且我们这边板子已经做好了,用的不是四串口的单片机,而是用CH432T来扩展串口,我也是没办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出道,对单片机了解有限,而且我们这边板子已经做好了,用的不是四串口的单片机,而是用CH432T来扩展 ...

这样别人很难帮到你,除非以前做过类似的例程。
要不你发块板过来,我帮你写出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别人很难帮到你,除非以前做过类似的例程。
要不你发块板过来,我帮你写出来?呵呵 ...

这个是我们的电路图,您就帮我看看,写个简单的收、发示例程序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