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如何多原理图 更新到一个pcb 不用层次设计

楼主(2015-10-16):
如题:ad10 如何多原理图 更新到一个pcb 不用层次设计?
列:
project:
  sch1
   sch2
   pcb
sch1和sch2都更新到pcb里?
好像ad10一个工程里只能一个原理图更新到一个pcb。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我用ad09可以,还以为默认就可以呢。

网友B:
用的AD9可以,AD10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AD9可以,AD10没用过

怎么可以?具体方法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可以?具体方法是?

怎么做的 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ad09可以,还以为默认就可以呢。

ad09真的可以?怎么做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层次设计呢,AD10里面的层次设计很简单,简单易学,操作方便,效率明显!

网友:
默认是自动更新到一个PCB里,

网友:
只要是一个工程里,自动更新到一个PCB里啊,一直都是多个原理图,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C:
不用层次图,也是多张原理图更新到一个PCB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层次图,也是多张原理图更新到一个PCB文件啊

请问能说说怎样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以?具体方法是?

直接建立一个工程,一个工程下可以建多个原理图啊,然后直接正常转换到PCB里就可以了

网友:
每个图之间用harness连接,再定义一下harness,这样可以的

网友:
我用的AD9没那么复杂,先保证多张原理图位号没有重复,把多张.sch与.pcb文件加入同一个工程下面,直接update就行

网友:
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多个原理图都会全部更新到一个pcb里,那个条件就是:在同一个pcb工程里。AD的设计逻辑就是这样滴~
以前有人问过我一个工程里原理图A和原理图B分别更新到两个PCB要怎么弄,我只能告诉他你还是建两个工程吧……

网友(2019-07-08):
一个显示器也可以分开显示

网友:
最简单方法, 页面设置为A0, 复制所有的过去.
但是, 建一个工程, 默认就是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