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在工厂仓库管理中使用,室内导航软件

楼主(2015-10-17):
在大型的仓库里,有没这样的软件,比如要出货,出货单形成后,平板电脑上的软件自动生成货物存放位置,图形化的,并在电脑上显示平板当前位置,这样方便取货的人找到货物,这种室内导航在电脑上用什么方法?

网友:
这个应该要用到标签 RFID 这类的吧。 不光是导航,还要定位到货物的具体位置  之前好像见过国外大型仓储一类 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
仓位,现在软件都可以,定位的没听说过

网友:
图形化显示是可以有。导航的估计没有。除非你的仓库装上对应的传感器,才能描述你的位置

楼主:
是的,货位上有RF标签,路径指引显示也是问题,方法目前是激光导航定位,整个系统融合起来好像国内没人搞,这个上位机和目前的仓储管理软件融合起来可能吧?

网友A:
立体仓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体仓库吧。

智能仓储

网友:
哇,这么高级

网友B:
生成货物存放位置没有问题,显示当前平板位置用二维码即可,这个定位不需要很准的也不需要实时,我们这边有车库这样做的,因为车库很大,停车的时候可以扫一下这个位置的二维码,找车的话,随便找到附近的二维码,手机上会显示你的车子在那里,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货物存放位置没有问题,显示当前平板位置用二维码即可,这个定位不需要很准的也不需要实时,我们这边有 ...

你的意思是随便扫一下附近的二维码,然后就可在手机(或平板)上显示自己的位置。
然后自己车子的位置存车时二维码是生成好的,也就是手机上的位置是固定的, 这样就可以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走, 走路时如果一连串二维码扫过去,就形成自己的运动轨迹。

这个倒是个好思路。 相对来说经济些,有什么专门做这种软件的公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随便扫一下附近的二维码,然后就可在手机(或平板)上显示自己的位置。
然后自己车子的位置存 ...

二维码不是扫描以后生成的,而是将贴在旁边柱子上的,如果在每个货架都贴上二维码并在软件上标记,那么当扫描到某个二维码的时候就知道当前位置,及你需要到达位置的路径,不需要什么无线定位等高端技术

网友:
并无定位系统,是用门牌号管理的。

网友:
不需要定位系统这么复杂,把仓库位置编号,货物存放位置入库的时候,就输入。管理软件做个布局图示化显示就行了

网友:
持续关注一下

网友:
看看立体仓库系统,根本不需要导航。

网友:
惯性导航??LZ的需求仅仅是定位,电子标签比较合适。

网友:
看了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C:
目前已有WIFl无线Ap定位方案,也就是跟踪平板MAC地址与哪个AP连接,及其它AP收到平板信号强度计算,不过看要精确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已有WIFl无线Ap定位方案,也就是跟踪平板MAC地址与哪个AP连接,及其它AP收到平板信号强度计算,不过看 ...

好像也有Zigbee定位

网友:
WIFI下通过AP定位很棒了,看过国外的演示定位精度优于10cm

网友(2017-03-17):
留名,这个要记住;涨姿势鸟

网友:
uwb 可以了解下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wifi或者蓝牙定位应该就可以了。UWB精度高,价格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