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做个辉光放电数字管的电源-Nixie Tube Power

楼主(2015-10-17):
管子到手好多年了,还被摔碎了一个,剩下的一直没有时间去整,刚好手边上有电源的板子,就绕了一个变压器, 通电输出178V,基本达到170V的设计值(反馈绕组再多一圈应该是170V了)。
选上个图:

网友A:
辉光管漂亮但是现在好管子难选,然后高压驱动升压的效率是个问题。

楼主的高压部分效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光管漂亮但是现在好管子难选,然后高压驱动升压的效率是个问题。

楼主的高压部分效率有多少? ...

这个电路是AC供电的。
输入:85-264VAC
输出:170V

网友:
这管子我也有几个放在角落吃灰

网友B:
一直寻思这折腾一个酱紫的时钟,但是每天工作太忙了,都没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寻思这折腾一个酱紫的时钟,但是每天工作太忙了,都没时间

这个看上去,耗电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上去,耗电不小。

但是挺好看的,为艺术做点牺牲也可以啊,嘿嘿,做成声控的?

网友:
菜鸟来观摩观摩

网友:
显示效果很赞

网友D:
不错,这种管子还有竖着安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这种管子还有竖着安装的吧。

有的,那种是侧面发光的,这个是顶部发光的。

网友:
还是小孩的时候在邮电局看到这种电子管,好神奇哦!

网友:
输出电流几大呀

网友:
楼主问你个关于led驱动问题,行不?

网友:
当年曾有好几盒子这样的管子!可惜都被扔掉了!

网友:
能不能接220V,用电阻降压给辉光管用?
不过还是5V或12V再去升压比较安全,之前用34063升压总是挺烫。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