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家用路由器哪款强

楼主(2015-10-17):
极路由好像很热么,但我是没看到它标注内存、主频和使用的芯片。
华为和思科的企业级就太贵了。
现在用的水星便宜货,一跑迅雷发现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上要求也忒高了吧?!

网友A:
小米mini openwrt后用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mini openwrt后用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SRAM多少的?

网友:
DDR2 128M

网友:
网件的很稳定

网友:
貌似极路由是128M的sdram吧

网友:
我用的水星还可以啊,一直开在那里

网友B:
看到网件的有款还不错,推荐LZ购买 Netgear R8500 ,算家用比较强的了吧

网友:
看到之前有推荐网件3400的,299。

网友:
网件吧,一直用3800也稳定

网友:
直接上千兆路由器会牛逼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网件的有款还不错,推荐LZ购买 Netgear R8500 ,算家用比较强的了吧

400美金,真的是家用?

网友:
华硕也有几款千元级的企业级路由器,带50个人没问题。我使用过。

网友:
去某东按销量排序

网友C:
思科有300元的路由器,内置天线,很好用。

网友:
家用的话 一般都不错吧

网友:
二手网件的3800   已经买了3个了,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tgear WNDR4300

对,就是这个,上边记错了。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家里用第一代极路由,工作室用小米mini。
感觉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我要求不高吧。

网友:
华为的er3200 二手的三百块

网友:
我也想换一个,现在用的TP的,手机网速不稳定,容易掉线!

网友:
家里用的华为的,两根天线信号比普通3跟的好。

网友:
思科的淘宝2手千兆路由

网友:
现在用的华硕RT-AC87U

网友:
自己找个路由,刷个系统。
或者找块硬件,自己写一套系统好了。

网友:
企业级路由器噪音挺大的吧,放家里合适吗?

网友:
网件R6300,500左右,可以刷dd-wrt

网友:
去年买的极路由,用到现在,有一年半了,表现很好,没有死机、掉线的情况出现。除了SD卡映射的网络存储器出过问题。

网友:
磊科Q3,直接升级成235的固件,很好用,特便宜。

网友:
关注  华硕  华硕RT-AC66U  用过的 说说呗

网友:
经过拆解,用料和做工还是netgear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科有300元的路由器,内置天线,很好用。

哪个型号

网友:
极路由用着还凑合

网友:
极3今天京东199

网友C:
思科(Cisco)CVR100W 300M无线路由器(黑色)http://item.jd.com/732472.html

网友:
我的Tp link用了半年,也一直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科(Cisco)CVR100W 300M无线路由器(黑色)http://item.jd.com/732472.html

下次需要的时候关注

网友:
标记,最近也想换个,家里的无线信号太差了

网友(2015-11-16):
搭便车提问,联通光猫如何上极路由?

网友:
我的家用贝尔金非常可靠,至今买回来就扔那没有动过........重启都没有过,3年了稳定可靠。

网友:
TP的从54M,150M,300M,450M没注意到不稳定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使用感受真没广告吹的那么牛。
家用路由的话,高端的看看Linksys(原思科的),华硕。
便宜好用的就看看TP-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