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M32换了时钟,无法下载,求助

楼主(2015-10-17):
最近在用EFM32G系列的片子,试了一下关闭了HFRCO,使用LFRCO作为HF时钟,然后就悲剧了,仿真或者下程序的时候都显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网友A:
用jlink commander或那个啥Studio, “解锁”试试

网友:
强制其它启动方式,之后连接仿真器

楼主(2015-11-20):
引用 网友A:
用jlink commander或那个啥Studio, “解锁”试试

用jlink解锁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