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中采样电阻的位置

楼主(2015-10-17):
见附件中的NMOS H桥驱动电路(目前只用到了2相),请问大家采样电阻放置的位置? 目的:电机正转,能采样到正电流;电机反转,电机正转,能采样到负电流;
  电路中红色标注是目前采样电阻放置的位置,用AD7401电流芯片Vin+与Vin- 采样这个采样电阻的两端,但是不管电机正反转,都只能采样到正电流!
打算下一步改进,更改采样电阻的位置,放在绿色标注的位置,具体做法:Q4、Q7 s极分别放一颗采样电阻(阻值也是0.02),AD7401电流芯片Vin+与Vin- 采样Q4、Q7 s极两端。
   修改方案是否可行?
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一起讨论啊,谢谢

注:算法是三环串极闭环控制,目前电流环存在2个大的问题,1、电流方向没有正负之分;2、电机有反向电动势时,会采样到反向电流(电机朝着一个方向运动)。

网友:
放在现在的位置,测到的肯定始终是正电流
你再仔细分析分析H的原理看看

如果一定要正负电流,那把采样电阻跟电机串联起来

网友:
只要一个电阻就可以的,PWM每次关断,保证H桥下管都是打开的,此时采样这个电阻上的电流,正转和反转电压刚好相反...两根电阻,多此一举,要做单桥保护除外...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2位, 这个问题也可以参考论坛上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E6%B5%81%E7%8E%AF ,我试一下采样电阻跟电机串联起来! 看来电流环得好好调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