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68HC908系列单片机的资料,和编程器?USBDM可以对他编程吗

楼主(2015-10-17):
求MC68HC908系列单片机的资料,和编程器?USBDM可以对他编程吗

现在公司有一个ICD08 但是这个编程很慢,很慢。谁知道什么工具v可以写的更快点的

还有 用什么开发环境 开发这个芯片 用什么工具

现在找不到 飞思卡尔的代理商支持。
谁能告诉我一个技术支持的代理行 十分感谢。

网友:
会在这里发帖,就不会去百度一下?真够懒的...

网友:
好象是能的。

网友:
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搜索你提供的型号可以看到已经不推荐新设计上使用了,意味着你以后该买该型号会愈发困难。
如果方便的话最还还是换个型号比较好。

另外芯片仿真器官网一般都有推荐的,请看下图:

楼主:
谢谢了 4楼的朋友

网友A:
前段时间公司有个产品用FSL的ARM,MCU,搞个JLINK可以搞定,过两天又有一个是FSL的8位机,这下完蛋,到处找才搞定,看了下USBDM就可以支持大部分的器件,准备有时间做一个,不过没壳子不爽,于是乎抽时间重新布线放到ULINK的盒子里,应该差不多可以了,有时间再打板看看

网友:
可以用USBDM调试MC68HC908

网友(2015-11-16):
还有一套hc908的仿真器和一批芯片,楼主要是需要200包邮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公司有个产品用FSL的ARM,MCU,搞个JLINK可以搞定,过两天又有一个是FSL的8位机,这下完蛋,到处找 ...

板子做了吗 能给兄弟们 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