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个槽,LGT8F88D的封装有点另类。

楼主(2015-10-18):
LGT8F88D-SSOP20,  看了资料是SSOP20,就没有太在意,一边淘宝下单,一边画板子,20脚的SSOP封装之前用过,就直接拿以前的封装库了。 结果今天板子回来才发现悲剧了,片子要比我之前用过的的TSSOP20宽不少,没法直接焊!!!!!!还好这只是样板,把脚弯到垂直偏内,勉强焊上去了。提醒下大家,这个片子比较宽(5.3),用的时候注意下封装。  不知道LGT为啥搞成这样。
另外LGT8F88D-SSOP20在用LGTSDK BUILDER生成IAR的工程时,型号为ATMEGA88A,但在IAR下调试时,检测到的芯片型号是ATMEGA88,要改成MEGA88才能调试。

网友:
第一次用是痛苦的。网站上没有看到现成的PCB库。

网友A:
你参考的文档应该是版本较老,官网上有最新的1.0.3内有封装定义。后面我们也把封装库放到网站上。
SDKBuilder那个在IAR 5.x下可以,6.x会有这个问题,
周一把更新发上来。多谢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的文档应该是版本较老,官网上有最新的1.0.3内有封装定义。后面我们也把封装库放到网站上。
SDKBuild ...

IAR AVR  6.202也可以正常使用,6.5版本就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

网友:
还不是怪自己不认真,

楼主:
是啊,是怪自己不够认真.光顾着赶时间了.主要是提醒准备用这个片子的兄弟们,不要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TINY2313是SOP20的吧,貌似以前用过,那个脚距是宽的,SSOP的是密的。以前用的中颖的SH88F4051和STM8的TSSOP20都是密脚的,不过比这个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p有三种尺寸的。的确比较坑爹。

SOP(宽体)                                10.45
SOP(窄体)                                6.0
TSSOP(ST的STM8S103)        6.4mm
SSOP20L(LGT8FX8D)                7.8mm

网友:
确实有点宽了,是晶圆太大还是封装失误?

网友:
1、要看清楚是TSSOP还是SSOP,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封装。SSOP是Jedec的MO-150定义的,TSSOP是Jedec的MO-153定义的。

2、对于SSOP,MO-150定义的脚距是0.65mm,宽5.3mm。

3、对于TSSOP,MO-153定义了0.65/0.5/0.4mm的脚距,宽有4.4/6.1/8.0mm三种。具体的组合和引脚数有关系。

从你说的情况看,芯片的封装是标准的;是你自己没搞清楚该用什么封装。

简言之,就是不看手册的后果。

以上。

网友:
这就是我为何不相信网上下载下来库的原因

多花几分钟关注一下封装,能节省几个小时

网友:
跟stm8比,有点厚,还有送的那个最小系统板的PCB芯片接地脚是空的没有接地。搞了好几天才发现问题。

网友:
自信不太好,有时买了元件再做板,曾经下载了两个元件说明书,只详细看了第一个元件封装,想当然第二个认为一样,悲剧了

网友:
SSOP和TSSOP不同的地方是多了一个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