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linux怎么设置共享文件好让别的设备通过http访问

楼主(2015-10-18):
我想把嵌入式linux系统采集保存在硬盘里的数据通过http的方式拷出来,就像在Windows下网上邻居的功能一样,设置共享文件,输入共享主机的IP地址,就能将其共享的文件拷入到本机中。
是不是要移植第三方的工具?还是需要改下嵌入式linux的http服务配置?谢谢了,刚捣鼓这个,很多都不明白啊~

网友A:
不嫌麻烦一般都带TFTP,没有的话编译的时候勾上就行了,想简单装个FT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嫌麻烦一般都带TFTP,没有的话编译的时候勾上就行了,想简单装个FTP就可以了。

如果用ftp的话,是不是可以移植下这个工具:vsftpd ?

网友:
samba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httpd 小巧简单。

楼主:
谢谢,我回头查查~

网友B: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iniweb/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miniwe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