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ICE MKII驱动安装不成功,有感叹号。

楼主(2015-10-18):
第一次使用LGT单片机,摸索了半天,怎么弄驱动上面都有个感叹号。WIN7 64位,跟WIN10 64位都不行。着急!

网友A:
你用下面的驱动试试, 这个我在WIN10/7 64位系统上都测试过。

安装前,先把之前安装的驱动卸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下面的驱动试试, 这个我在WIN10/7 64位系统上都测试过。

OK,这个驱动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下面的驱动试试, 这个我在WIN10/7 64位系统上都测试过。

驱动安装成功后,用LGTSDK_Builder1.5beta10  建立一个IAR工程,我的IAR是6.2版本。烧写的时候提示如图。.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安装成功后,用LGTSDK_Builder1.5beta10  建立一个IAR工程,我的IAR是6.2版本。烧写的时候提示如图。 ...

是不是没有给目标板供电? 一般是两个问题造成的:
1. 目标板没有供电, 调试器本身不修改的话,是不会给目标板供电的。
2. 目标板与调试器供电不一致,调试器默认是3.3V工作, 目标板也需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给目标板供电? 一般是两个问题造成的:
1. 目标板没有供电, 调试器本身不修改的话,是不会给 ...

搞定了,感谢,板子供电不一致问题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给目标板供电? 一般是两个问题造成的:
1. 目标板没有供电, 调试器本身不修改的话,是不会给 ...

今天程序搞的差不多了,就差一个自动休眠唤醒的功能,我用SDK生成的函数DrvPWR_Sleep(E_SLEEP_POFFS0),可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醒不过来。还有这个自动唤醒的时间是由NOP()控制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程序搞的差不多了,就差一个自动休眠唤醒的功能,我用SDK生成的函数DrvPWR_Sleep(E_SLEEP_POFFS0), ...

POFF S0模式可以通过外部中断INT0/1唤醒。需要使能中断,配置中断触发模式。
比如使能了INT0中断, INT0输入就可以用于唤醒,上升沿/高电平配置对应高电平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FF S0模式可以通过外部中断INT0/1唤醒。需要使能中断,配置中断触发模式。
比如使能了INT0中断, INT0 ...

我想实现8ms休眠后,自己醒来继续工作,工作完成后,进入休眠。。。这样循环下去。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有类似的代码参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实现8ms休眠后,自己醒来继续工作,工作完成后,进入休眠。。。这样循环下去。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 ...

这么短时间休眠用看门狗唤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短时间休眠用看门狗唤醒吧。

谢谢老陈的答复。我程序里面写的就是WDT唤醒,程序用的是SDKBuilder生成。第一次使用这个单片机,程序无法正常工作,问题不知出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陈的答复。我程序里面写的就是WDT唤醒,程序用的是SDKBuilder生成。第一次使用这个单片机,程序无 ...

用SDK生产, 会生成一个初始化函数, 此处修改了?

网友C:
TC2异步工作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2异步工作也可以

TC2异步工作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TC2异步工作如何实现?

使用内部或外部32K时钟,相比用狗来说优点是程序流程不会被打断,缺点是工作时间不能小于一个异步时钟周期,不然下次中断就不灵了;
手册中T2部分有说明,和AVR的这部分应该相同

网友:
(發錯!)  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