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本身的MAC地址是否会有重复的情况出现呢 ?

楼主(2015-10-18):
设备的MAC地址,即:交换机本身的MAC地址是否会有重复的情况出现呢 ?

网友:
正规出厂出来不应该重复

网友:
正规厂商应该不会,和手机imei码一样,但小厂商就不一定呢。和山寨机一样,能用就行,才不管你重不重复。

网友:
交换机本身并没有MAC地址,交换机对应用来说是透明的。

管理型的交换机的MAC地址是交换机内部挂在交换机下面的一个管理设备的MAC地址。

网友:
普通交换机是没有MAC地址的,只有三层交换机或者带管理的交换机能设IP地址的才有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