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计算机模块外壳

楼主(2015-10-18):
Hi,

谁知道哪里有卖类似下面的嵌入式计算机模块的标准外壳的,我这做产品需要,大小在180×100×40mm左右即可,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之前找机加工的做过,但是外形和表面处理都是不是很满意,这次希望能找个标准的外壳,保证产品的一致性,谢谢!

网友:
两个选择
买铝型材外壳 长度可以切,CNC开孔
楼主发的图上那种是开模定制的。

网友:
不好找吧,得开模了~

楼主:
开模做的话,国内有做的比较好的公司,能推荐下吗?

型材,之前也用过,从外观的感觉是就一般,有没有外观和质量比较好的厂家,或产品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们也有一款产品,想使用这样的外壳,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