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鉴别35um、70um的板子?

楼主(2015-10-19):
这次在你们公司做了一块70um 的板子,比之前在别家做的板子比较感觉要轻一点,用指甲抠走线也觉得你们家的铜似乎要薄不少。
再找之前在你们家做的35um板子也用指甲抠了一下走线,跟这次70um的感觉不到区别。

怕感觉不准,因此请问:如何鉴别35um、70um的板子?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楼主问到这个问题了,在这就在楼主位补充一下,至于嘉立创给你的是35um还是70um在这不是讨论的重点,可以走售后的处理流程,在这重点帮大家补充一下切片知识!
1) 何谓切片,切片是一种破坏性测试,切片的权威性非常高,在电路板行业中切片以电子显微镜进行结合最为普通的测试方法及观查方法,1)他能最直观的测试出孔的沉铜质量,2)如果有孔无铜的话能根据图形大约能断定它的原因,3)能精准的测能出孔铜厚度,4)能精准的测出面铜的厚度!
2)切片对于制作非常重要,一个工厂的制作过程中,对于电镀板每天有没打切片视为重要的品质管控,一般一天最少要分时段抽查10多个切片,而且切片要进行记录以便查验!
a)切片图:
b)切片显微镜下观查的结果

这个就是孔铜切片图,很精准的显示出了面铜及孔铜的厚度!

网友:
千分尺测量

网友A:
有用游标卡尺就可以量出来,2OZ,3OZ的铜厚很明显的

楼主:
没有千分尺,手上只有卡尺,大概测了一下总板厚
感觉这个可比性不大,另外卡尺推的用力点测量结果变化有点大。

嘉立创 35um 厚度大约:1.68
嘉立创 70um 厚度大约:1.71

某小厂 70um 厚度大约:1.78

网友: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做等JLC回复。

网友:
撕一层铜箔测量

网友B:
糸统堤交投诉单,寄回板子,做切片报结,然后用显微镜测量,然后我方提供显微镜电脑测量结果图片,嘉立创2 oz板子是用1.5oZ基材生产

网友:
或许只能这样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游标卡尺就可以量出来,2OZ,3OZ的铜厚很明显的

我用卡尺测嘉立创 35um和70um的总板厚。相差大概30um,感觉测不准。

问嘉立创的客服说要买测试仪,你怎么看?

刚刚用电桥测了两块板上相同线段的阻抗,长度大约13cm,

嘉立创 :43mR
某小厂 :33mR

网友:
测板厚无法测试,板材的公差及油墨的厚度误差远超铜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卡尺测嘉立创 35um和70um的总板厚。相差大概30um,感觉测不准。

问嘉立创的客服说要买测试仪,你怎 ...

切片,显微镜,测量,看是否在厂商公布的工艺误差范围内。

这个似乎是公认的客观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切片,显微镜,测量,看是否在厂商公布的工艺误差范围内。

这个似乎是公认的客观标准。

(这就是pcb行业中的切片图) 这个在显微镜下一目了然,错对很容易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pcb行业中的切片图) 这个在显微镜下一目了然,错对很容易分! ...

我刚刚问了那个小厂的客服,答复如下:
永利2 2015-10-19 10:01:20
    用1.5的做的,成品2QZ
永利2 2015-10-19 10:02:20
    直接用2QZ的做,成品有2.5QZ
永利2 2015-10-19 10:02:30
    但是一般板材没那么厚的铜皮
zpywz 2015-10-19 10:05:03
    就是说在你们公司做70um的板子默认是用1.5oz的基板对吧?如果要做2.5oz就要另外说明对吧?
永利2 2015-10-19 10:19:12
    是的
永利2 2015-10-19 10:19:17
    2.5QZ的我们公司做不了,没那么厚的
~~~~~~~~~~~~~~~~~~~~~~~~~~~~~~~~~~~~~~~~~~~~~
所以问题又来,两家厂都说自己是1.5oz基板做70umPCB,那么为什么嘉立创的板子轻、薄、电阻大?
发回去显微镜测量太耗时,下午我把两个板的铜箔各取一块下来,褪掉阻焊层找千分尺量一下,应该可行吧?

网友:
这样子啊,回去也测测电阻,嘉立创如果有仪器测铜厚,那就是小厂电镀超厚了

网友B:
板子寄过本,当天出结果,如果你用干分尺测量,我只能哈哈

网友:
其实这种品质售后,流程非常简单,寄板,打切片,出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寄过本,当天出结果,如果你用干分尺测量,我只能哈哈

我刚刚用热风枪吹热再撕下铜箔,用溶剂褪去绿油,向实验室借了千分尺测了一下,

嘉立创的厚大约71um,某小厂大约99um。薄了28%

为什么你要哈哈呢,我的方法有哪里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热风枪吹热再撕下铜箔,用溶剂褪去绿油,向实验室借了千分尺测了一下,

嘉立创的厚大约71um,某 ...

我理解上的错误,我把千分尺理解成了游标卡尺!关键是测量工器的精度,而我个人认为还是切片加上电子显微镜是最准确的测量方法!

嘉立创做2oz的板子,因为是全自动电镀线,时间以设置死,很难有太大的范围的误差,不会薄太大,也不会厚太多!

你说的某小厂你要求做的是2oz.,他做的是99um左右,折算下来就是  (  99/35= 2.83oz   ) 不知道是这个厂是有意做到的,还是无意做到的, 如果是有意做到的,则这个小厂的是超良心,超品质经营,如果是无意做到的,则说明这个厂一定是用手动电镀线,管理混乱!

网友:
2 OZ铜虽然单据上没有表现出来,但是系统里订单确认前有铜厚备注的,生产时有专门单独安排工作板(1.5OZ铜的基材板材);这个厚度收费了的,是要做事的,请大家放心选择,谢谢!

注:多层板统一安排的内层0.5 OZ;外层可备注做2 OZ。
实在做不了的地方,会明说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糸统堤交投诉单,寄回板子,做切片报结,然后用显微镜测量,然后我方提供显微镜电脑测量结果图片,嘉立创2  ...

能解释一下四层板做2OZ,为什么只能是外层做2OZ,内层只能是半OZ吗?
上次有个小批量,想四层都做2OZ,你们不做,只能另找厂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解释一下四层板做2OZ,为什么只能是外层做2OZ,内层只能是半OZ吗?
上次有个小批量,想四层都做2OZ,你 ...

指定的压合,是拼版做的撒。所以不支持拼版了。再说内层做2oz的客户不多。JLC划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卡尺测嘉立创 35um和70um的总板厚。相差大概30um,感觉测不准。

问嘉立创的客服说要买测试仪,你怎 ...

直接将铜片翘起来,用游标卡尺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用热风枪吹热再撕下铜箔,用溶剂褪去绿油,向实验室借了千分尺测了一下,

嘉立创的厚大约71um,某 ...

2oz标称值是70um,实测71um这样的精度已经够好了!你应该问小厂为什么偏厚那么多才对

网友E:
我一般是事先画一条1mm宽20mm长的线,做回来测电阻。

1oz:10毫欧
2oz:5毫欧

不放心可以再画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事先画一条1mm宽20mm长的线,做回来测电阻。

1oz:10毫欧

嗯,这个办法对印制板来料检验来说很有效。切片、撕铜箔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上的错误,我把千分尺理解成了游标卡尺!关键是测量工器的精度,而我个人认为还是切片加上电子显微 ...

谢谢,现在已经确认你们做的是70um了。
再回头来看问题,这次让我造成困扰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现在已经知道是小厂的质量不稳定,反过来让我感觉你们的铜箔做错了。
第二个 前面我还提到一个细节:再找之前在你们家做的35um板子也用指甲抠了一下走线,跟这次70um的感觉不到区别。

第2个 让我觉得你们把70um给做成35um了,平常你们是否有视情况把普通35um的板 做成70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