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3D打印机的价格,与使用成本

楼主(2015-10-19):
想了解一下3D打印机的价格,与使用成本。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3D打印机产品链接?

网友A:
机器成本中等,时间成本极高,物料成本较低,精度低,实用性不高。

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壳,觉得手板太贵,想用3d打印,后来折腾一圈还是用手板做的,现在cnc手板成本并不高,效率也不错。

当时找的说是美国原厂进口的,京东的总代,不到2w的机器,在北京,我去过两次现场。看现场打印的模型,效果都极好。然后谈好,打印一个壳,400g左右,300元/个。
精度可选,给我打的是0.2mm的,打印一个壳二三十个小时,中间打废好几次,出点问题要重头再来。第一打出来,主动就没要我的钱,免费给我了,效果可想而知。

后来又打两次,效果都不好,最后放弃了,主要是0.2mm的精度太低,0.1的话,时间又太长,好几天打一个壳。还有问题就是热熔式的,跑长线,中间会下沉,也就是X方向,中间坐标比两端要矮,最终两半个壳对不齐,中间有缝,然后就是一层一层堆叠的,层之间强度不够,摔了一下,中间的开片了。细节部分强度更不够。

更高端的工业级的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机器就更贵了。

楼主:
这样悲催,cnc手板一次要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成本中等,时间成本极高,物料成本较低,精度低,实用性不高。

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壳,觉得手板太贵,想 ...

这样悲催,cnc手板一次要多少钱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悲催,cnc手板一次要多少钱呢?

价格差不多。这个地方我没去,同事去的,效率挺高,几个小时一个,带刀库的cnc,估计最多3把刀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差不多。这个地方我没去,同事去的,效率挺高,几个小时一个,带刀库的cnc,估计最多3把刀就搞定。 ...

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网上价格很乱,差异很大,从成品照片看不出差异。料钱倒是没多少。

网友:
学习一下,曾经关注过3D打印。

网友B:
你要先说你要做什么用的.公司买了3D打印机,玩了几次,没心情,非常没心情了,只说1个词,精度

网友:
光敏的精度会高些吧,打印的表面质量相当好,就是还是那个问题,时间太长了。

网友:
不知道都能打印什么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说你要做什么用的.公司买了3D打印机,玩了几次,没心情,非常没心情了,只说1个词,精度 ...

机器多少钱?典型0.2mm的实际精度多少?给DIY的板子做个普通外壳都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多少钱?典型0.2mm的实际精度多少?给DIY的板子做个普通外壳都不行么。。 ...

机器7K,你如果是DIY用无所谓,如果是工业用很蛋疼,特别是打样用.蛋碎^_^
DIY你买个7K的鸡鸡来玩?土豪

网友:
3D打印机还是不建议买,我也买了一个,用了几次就丢一边了,问题如楼上各位说的,现在准备把它改成自动测试架用来测试焊接好的PCB

网友D:
fdm的就是慢,建议用dlp 光固化打印,速度快很多,精度可以到微米级,5000左右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dm的就是慢,建议用dlp 光固化打印,速度快很多,精度可以到微米级,5000左右搞定。 ...

这个5000哪里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5000哪里有哈?

某宝搜下“DLP  打印机 DIY”之类的关键词就有了

网友:
光固化,学习一下。

网友:
我们有一台fdm的,买的时候一百多万,对外接活是每g几十元。精度应该很高,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