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汇编代码中的 udata_shr udata re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19):
如题,下面的汇编代码看不太懂,请高手转换成C语言的,
这个是pic关于单项无刷风扇的,这个程序是PIC官网文档AN1178的附带例子程序中的一段,我想知道SHARED udata_shr ,BANK0         udata,res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 Flag variable definations
#define tmr0int                        0                                        ; bit to show we've received a timer0 interrupt
#define locked                   1                                         ; for a locked rotor condition
#define hallmeasure         2                                         ; use for starting/stopping a measurement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SHARED udata_shr
w_save                res 1                                                        ; context saving
status_save        res 1

BANK0         udata
flag                res 1                                                        ; generic flag variable

delay1                res 1
delay2                res 1
delay3                res 1

counthigh        res 1                                                        ; used for TMR2 ISR for counting for tach measurement
countlow        res 1

tachlow                res 1                                                        ; used to store the tach measurement
tachhigh        res 1

speedin                res        1                                                        ; duty cycle of the incoming speed PWM
compstate        res 1                                                        ; state variable to store comparator measurement routine
speedstate        res 1                                                        ; use for the speed state machine
tachspeed        res 1                                                        ; store the result of the divide routine here
temp                res 1                                                        ; outside of ISR temp variable
lockedcount        res 1                                                        ; store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rotor has tried to be freed
把全部完整的文件一起上传

网友A:
就是定义了一堆变量吧,有什么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定义了一堆变量吧,有什么好看的

SHARED udata_shr
res
udata
我知道是在定义变量,但是这几个不知道什么意思,高手能否给菜鸟普及一下。

网友B:
是哪家的单片机,找对应的汇编手册看看,PDF搜索对应关键字理解理解就OK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SHARED udata_shr
res
udata

SHARED udata_shr
udata
这两个是指定区域吧?类似RAM 区和ROM区.
res  这个是指占用区域的字节数吧!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家的单片机,找对应的汇编手册看看,PDF搜索对应关键字理解理解就OK啦 ...

这个是pic关于单项无刷风扇的,这个程序是PIC官网文档AN1178的附带例子程序中的一段。没有搜索到相关的信息,既不是关键字也不确认是伪指令。完整的文件已经上传到楼主位,请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ARED udata_shr
udata
这两个是指定区域吧?类似RAM 区和ROM区.

你说的比较靠谱

网友:
SHARED udata_shr 指定位置 0x70~0x7F
BANK0         udata 指定在BANK0 的範圍內
res 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