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ERA的这两种BGA封装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10-19):
第一个是请立创商城代购的,之前用的都是第二个图的那种封装。请问这两种仅仅是外形不同吗?

网友A:
是的。我手上也有两片和你刚买的一样。

网友B:
我的也是,之前都是图片2的 ,现在变成图片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手上也有两片和你刚买的一样。

是最近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之前都是图片2的 ,现在变成图片1了

两种是通用的吗?

网友C:
主要是看脚,不是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看脚,不是衣服

也就是说 EP3C40F484 这个型号一致即可引脚兼容,外形不重要,是吗?

网友:
cyclone iv F23表示484脚
cyclone iii 用F484表示484脚?

网友:
去年买的。

网友:
不同工厂封装的吧   尺寸都是一样的  一样用

网友:
一样的 图一是新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