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模拟ps2协议

楼主(2015-10-19):
打算使用xilinx的fpga模拟ps2协议(鼠标键盘)和电脑进行通信,但是不知道3.3V的逻辑电平可否被识别,在此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A:
今天刚看了一本书上有这个代码。。通信协议也挺简单的。,,,

应该只会存在 设备-->FPGA的传输吧?

楼主:
不是 FPGA模拟ps2传输给PC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FPGA模拟ps2传输给PC机

是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看了一本书上有这个代码。。通信协议也挺简单的。,,,

应该只会存在 设备-->FPGA的传输吧? ...

请问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或者说有什么相关的书籍可以推荐一下呢 我想参考一下权威的资料再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或者说有什么相关的书籍可以推荐一下呢 我想参考一下权威的资料再做 ...

道客的文档

我下载不了,你看看,我看的与这个类似。(论文后有程序,你懂的)

那本书就是VHDL基础的语法书,满大街都是。不过最后有几个例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客的文档

我下载不了,你看看,我看的与这个类似。(论文后有程序,你懂的)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