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i ESP8266学习板V1,带锂电池,软硬件全部开源,包括APK

楼主(2015-10-19):
DiFi  ESP8266学习板V1,带锂电池,软硬件全部开源,包括APK,提供免费服务器用于上传您的数据,手机软件可以根据Demo进行修改,Stm8S程序也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自己修改。
目前提供1.0版本可用于测试。

如果有人需要,且满足一定数量,可做一批,有兴趣可以联系本人QQ 153779559,加我时备注“DiFi  ESP8266 学习板V1“。

板载资源:
1、ESP-12/ESP-12E WiFi模块,通过3C认证,高稳定性
2、STM8S103F3P6主控芯片(20PIN,小封装),带SWD调试接口,引出所有IO利于扩展
3、DHT11温湿度传感器(预留DS18B20芯片位置,板子默认不安装)
4、3.3V有源蜂鸣器,驱动简单
5、SRD-03VDC-SL-C 松乐功率继电器,满足高电压大电流需求
6、LED指示灯,调试时容易观察
7、CH340G USB转串口,方便笔记本调试
8、1500毫安时可充电锂电池供电、MicroUSB供电、5V稳压电源供电,多种供电方式

产品特点:开源、开放、免费、方便
1、软硬件开源,其中包括手机APP软件,无任何保留,详细资料可到网盘下载。
2、板载3个2位拨码开关,分别用于切换PC、MCU、ESP模块之间的串口通信,根据需求随时调整,不用记住复杂的跳线方式,在测试AT指令和调试串口通信时大大降低了操作复杂度,提高了开发速度。
3、学习板可以发送JSON格式数据至本店提供的免费服务器(IP:180.76.152.176,端口:9999)
4、手机端可通过我们开发的手机APP浏览免费服务器上保存的实时数据,手机APP也可以通过免费服务器反向控制开发板上的LED、蜂鸣器、继电器,完整的实现物联网通路。
5、软硬件设计思想可用于您的任何产品。

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dD4TOHz 密码:ujzi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

网友A:
这种服务器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服务器怎么弄的

一个专门搞服务器的兄弟搞的

网友B:
楼主太给力了,全开源。最近正好在研究物联网。,楼主,来2块玩玩。

楼主:
嗯,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给力了,全开源。最近正好在研究物联网。,楼主,来2块玩玩。 ...

好的 现在正在统计数量 到50个才开始做 请您等待通知

网友:
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C:
粗览原理图,继电器光耦隔离没什么用;你把Q1的SD调调方向,SD1就可以省了

网友:
服务器是重点

网友:
支持!不知现在ESP8266的稳定性如何了?

网友D:
居然不带实时时钟?可惜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不带实时时钟?可惜可惜

服务器会计时,要实时时钟有什么用

网友D:
你能保证你的模块事实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览原理图,继电器光耦隔离没什么用;你把Q1的SD调调方向,SD1就可以省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0UKxd2mly0GLAb5_Ph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保证你的模块事实在线?

肯定可以,都是经过测试的。当然这个实时跟操作系统的实时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做的很好,且有共享精神,顶一下

网友E:
服务器,用静态IP?价格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用静态IP?价格咋样?

价格还可以,满足目前用户量不大,服务不复杂的情况下几千块一年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保证你的模块事实在线?

又不用算累积误差。  普通定时器计时足够了,隔段时间同步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价格还可以,满足目前用户量不大,服务不复杂的情况下几千块一年够了

用的是哪家的?还是自己申请的光纤?我这要用电信的单独光纤,才有静态IP,每月得几K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哪家的?还是自己申请的光纤?我这要用电信的单独光纤,才有静态IP,每月得几K ...

网上有很多云服务器提供商

网友F:
支持 来一块 要等到50块 太久了吧
有教怎么架服务器的教程吗

网友G:
支持 来一块 要等到50块 太久了吧

网友:
esp现在都发展到第12代了,真是一代神器

网友:
要活学活用,书本上的要掌握,变通的也要知道。你的很标准,但听我的没错,这样可以节省一颗料,你可以在你的板子上测试下,把那个管子反着焊,然后把二极管去掉,效果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 来一块 要等到50块 太久了吧
有教怎么架服务器的教程吗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QQ 153779559 我登记一下人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 来一块 要等到50块 太久了吧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QQ 153779559 我登记一下人数

网友H:
看了一下程序AT指令都是用延时,浪费MCU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下程序AT指令都是用延时,浪费MCU时间啊

没什么其他事可干,浪费就浪费吧

网友I:
这个是用AT指令操作的WIFI模块的,是吗?有没有透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用AT指令操作的WIFI模块的,是吗?有没有透传功能

透传的程序要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 现在正在统计数量 到50个才开始做 请您等待通知

我也来一个~~~开搞通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一个~~~开搞通知我

我是按需生产  先预定后生产 不是以这个为生  望理解 请QQ联系我153779559

网友K:
强烈关注,lz开搞的话通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强烈关注,lz开搞的话通知一下。

已经开始统计人数了  请QQ及时联系我153779559

网友L:
一直想学下 手机Android app开发。。。
我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直想学下 手机Android app开发。。。
我来一个。

请QQ及时联系我153779559 正在统计人数中

网友M:
想了解下服务器是怎么弄的。用到的软件,技术,流程和原理,不会自己去折腾,就是想了解下相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了解下服务器是怎么弄的。用到的软件,技术,流程和原理,不会自己去折腾,就是想了解下相关的东西。 ...

这个几句话讲不清

网友M:
早几天晚上也马虎画了块ESP-12小板,给家里鱼缸用,手动开关气泵灯光加热很烦。 单独打板太浪费钱了,等别的板打样时候拼个版做。
我的很简单,ESP-12E+大路货F103C8T6+1个按键+2个灯+飞出几条腿。 飞线接继电器板,别的功能都没有。为了保险留条后路,SWD接口也留了。
没用过8266,纯为了调试ESP-12,弄了下面这个调试功能规划。

C8T6自带USB,上电枚举CDC。 LED做调试指示。
单片机装BOOT, 上电时候按着按键进入更新单片机程序,不按按键进入正常APP。                                       刷单片机程序
进入APP后10S内不按按键 C8T6纯USB转串口   单片机当CH340用                                                                  电脑和8266直通
进入APP后10S内按下并闪灯一次松开,单片机转串口同时将ESP-12E进入升级模式,刷ESP-12E固件                电脑刷8266固件
进入APP后10S内按下并闪灯两次松开,单片机控制ESP-12E,USB用来调试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8266
进入APP后10S内按下并闪灯三次松开,单片机什么都不干。                                                                        插针外接串口通信8266   或者8266单干
进入APP后20S后按下按键闪灯4次松开,单片机重启进入升级模式                                                                重启升级

硬件不用一堆跳线切来换去的了,也不用插拔。随时切换模式反复在电脑和单片机倒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QQ 153779559 我登记一下人数

发了消息给你
预售多少钱? 目前人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了消息给你
预售多少钱? 目前人数多少了

没看见您的QQ消息啊,请加一下我,现在有20多个人了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3017109983

网友N:
现在ESP8266的稳定性如何?为什么不回答啊?

网友:
謝謝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
上点app的图片呗!

网友:
非常好,值得拥有

网友:
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O:
有意,回头加QQ,这会儿在外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YXm7I3&id=523017109983

有板子可以出吗
有就直接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ESP8266的稳定性如何?为什么不回答啊?

跑了一个星期,还不错,没任何异常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板子可以出吗
有就直接购买

有,欢迎来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3017109983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意,回头加QQ,这会儿在外面

好的,153779559

楼主:
App功能是有的,但是做的不是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 来一块 要等到50块 太久了吧

很快,下周板子就会发出来

网友P:
不知道买了该干些啥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知道买了该干些啥

玩物联网啊

网友Q:
不错,支持,做的话来一块

网友:
楼主,收了,研究学习下!

网友:
好东西 看着不错 收藏下 回头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错,支持,做的话来一块

去淘宝链接拍一个

网友:
这个不错,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支持一下,就是选用STM8S103 FLASH太小了。

是的,是有点小,不过常规应用够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要强烈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板子已收到,觉得重点在服务器上,不知道服务器能使用多久,如果自己服务器要怎么去弄。
APP编译环境按网上 ...

参与的人多,服务器就会一直跑着。

网友:
服务器端,转发协议没公布?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早几天晚上也马虎画了块ESP-12小板,给家里鱼缸用,手动开关气泵灯光加热很烦。 单独打板太浪费钱了,等别 ...

你这个不错,  风格喜欢 ,  不过 板子这么小, 还整个这么大的USB座

网友M:
引用 网友S:
你这个不错,  风格喜欢 ,  不过 板子这么小, 还整个这么大的USB座

标准USB-B座啊,  已经用起来了,在路由器给模块分配固定IP,局域网内访问更新控制表定时开关加热灯光气泵,暂时没法外网访问。          调试很爽,切换用,固件也随时更新。
在想怎么WIFI更新固件,没想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标准USB-B座啊,  已经用起来了,在路由器给模块分配固定IP,局域网内访问更新控制表定时开关加热灯光气泵 ...

USB-B座 就是史上最大的USB座,  这么小的板, 又不是什么大电流.........

前面你提到设想的那些功能(C8T6的固件), 都实现了?   有打算 开源发享么

网友:
多提供几个开关吧,这个没什么实用性

网友:
模块的PCB图有吗,天线不太好画,能否有直接复制就能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S:
USB-B座 就是史上最大的USB座,  这么小的板, 又不是什么大电流.........

前面你提到设想的那些功能(C8T6 ...

蹭公司打板机会在嘉立创拼板的,面积不用也浪费,B座线从JLINK上随手拔出来用方便 ,所有USB口我都画B座。
基本都实现了,分解起来很简单,核心是BOOT和USB转串口,官方例程都有,论坛也有,修改就能实现。然后就是ESP8266的AT指令表,我也是买了3个模块临时用这个板子串口助手一个个测试验证AT指令,电脑用TCP/UDP助手测试。模块买来就挂了一个,肉疼。然后继电器也是淘宝买的类似这种4位的,用了一个洞洞板,再加一个山寨机的充电器220V转5V,最后用一个快递盒子装起来扔鱼缸下面柜子里收工。只有电脑软件没安卓软件,但是用安卓TCP调试助手是试过的。   不会弄服务器,也暂时用不上,那个叫YEELINK的网站打开总是间断的刷不出网页,就没研究外网控制了。
WIFI升级单片机固件还没想好怎么办,按键升级的原理是检测按键后重启单片机到BOOT,重启后检测如果按键被按下则进入升级流程,没按下则跳转APP.      如果是WIFI升级,收到升级命令后重启,重启后如何判断进入升级流程还是APP呢,此时电脑狂发命令等待单片机复位后收到回应?这样好暴力。重启前保存个标志复位后检查?不是所有单片机都方便保存这个标志。   不知道那些用GPRS的怎么做的,兄弟有没思路。
USB模块是自己写的寄存器方式,不太方便公开。你想做的话,可以参考我的,开发板有IO读写双向通信就行了,AD之类花哨东西有实际需要时候再去做专板就好了,平时可以模拟数据,把论坛的BOOT和USB转串口挪过来修改用,烧完BOOT后一根USB线+串口助手&TCP助手等通用电脑软件调试,这种开发板方式很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USB-B座 就是史上最大的USB座,  这么小的板, 又不是什么大电流.........

前面你提到设想的那些功能(C8T6 ...

这些物联网什么的,感觉核心就服务器一个东西,  APP和单片机大把人一天做个DEMO,做苦力,没服务器玩不转,服务器没实力没名声别人也不敢用你的,哪天你关了用户搞个P。要像马化腾一样,大家都知道聊天用QQ,QQ基本不可能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M:
蹭公司打板机会在嘉立创拼板的,面积不用也浪费,B座线从JLINK上随手拔出来用方便 ,所有USB口我 ...

即然不方便公开, 那就不免强了,  我有空再研究下...

网友(2016-04-10):
很好的资料

网友:
这个服务器端好像没有开源吧?

网友:
乐联的服务器还算好用

网友(2016-10-25):
太给力了,全开源,相逢恨晚啊!

网友(2017-09-18):
这么实用的东西,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