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魏坤老师的那个示波器前端分压电阻电路...

楼主(2015-10-19):
如图所示

当输入信号为50M的时候,测R1下端的波形,已经是电容效应占据主导了,电阻效应非常不明显。
电容使用的是3p的可调电容,不管如何调,都是差不多的结果。
请教下,如何才能让电容的效应最小化?谢谢!

网友A:
高频时就是特意让电容占主导,否则怎么补偿寄生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时就是特意让电容占主导,否则怎么补偿寄生的电容

比如说,0-3V的方波,如果频率是1K,那么是电阻占主导,经过电阻网络后的结果也是0-0.3V(10X)
如果频率是50M,那么经过电阻网络后的结果就是-0.15-+0.15V,而不是0-0.3V了。

难道后级还需要根据频率来进行波形的平移?
那如果频率是介于电阻效益和电容效应之间,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两个电阻都并着电容呢。那你电容值不对吧,要是电容值对的话,整个频率比例是不变的

网友:
过了阻抗匹配电路之后再用示波器测量吧,再就是注意前级交直流切换是否正确。

网友(2021-11-08):
估计是测量方式的问题,测量电路引入了并联电容和电阻。

网友:
应该使用3-35p可调范围的电容吧, 3p太小了.
电容主导理解有问题, 电容电阻的分压比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ls说的, 测量探头的电容要考虑. 最好是拿有源探头

网友:
输入信号50M的什么,如果是50M的方波,这个示波器采样率好像到不了500M啊,示波器的带宽不是信号基频,而是信号最高频率,如果是方波的话,基频至少乘10,这样的示波器才能显示相应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