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FPGA-GTX差分接收端口接地问题

楼主(2015-10-19):
       在某设计中,需要用到高速率的数据,可以用V5 FPGA GTX产生高速差分串行数据。用到了GTX里面的发射部分,接收部分不需要用到,也就是在一个GTX_DUAL中,不用接收,那么GTX的差分接收端口是接地? 还是悬空? 手册中只说到整个GTX_DUAL发射接收都不用时,差分接收端口接地。

网友A:
不用。内部设置PWRDOW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内部设置PWRDOWN即可。

那设计电路时,悬空还是接地? 应该是悬空就行吧?

网友:
悬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