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LED明暗程度

楼主(2015-10-19):
怎样用代码控制led的亮暗程度?

网友:
唉,又一个不懂坛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 新手求助!!

请楼主查看版规11。如果24小时内不修正,会被封锁id。 ...

已更正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标题上加上一个“如何”能死啊?

多谢赐教,现在就改,抱歉抱歉!!

网友:
脉冲宽度调制  pwm

网友:
楼上说了,PWM,脉冲

网友:
用PWM最简单~~~~~~~~~~

网友:
pwm就可以了

网友C:
对一个新手来说,PWM又是一个新名词,我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用一张透光膜,长条的,从头到尾做成透光到不透光,用这个膜档在光源上方,然后用一个马达带动这个膜走动,来回可以走,就能实现亮度调节了。

再补充一点,马达通电就能转,反向通电就能反转,用开关就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一个新手来说,PWM又是一个新名词,我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用一张透光膜,长条的,从头到尾做成透光到不 ...

这注意好

网友:
PWM原理就是通过调节亮灭时间百分比实现亮度调整。又或者把LED当作容性负载,整个为一个DAC电路,实现对LED亮度的控制。

网友:
用PWM控制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一个新手来说,PWM又是一个新名词,我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用一张透光膜,长条的,从头到尾做成透光到不 ...

水人 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一个新手来说,PWM又是一个新名词,我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用一张透光膜,长条的,从头到尾做成透光到不 ...

方法不错

网友:
舞台灯是这样换颜色的吧?

网友(2015-11-19):
舞台灯现在用LED了,色盘可能要用的少了,图案盘还在那里牛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