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求解!

楼主(2015-10-19):
不知道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求大神赐教!!!!!!!!!!!!!!!

网友:
应该是1.06正转接通时加一个数,3.00反转接通时减一个数,用来正反转定位用

网友:
从程序功能来看:定时器(T70)计时到,如果是正转操作,位置值加1;如果是反转操作,位置值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