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IAR的怪事,同一代码不同电脑生成的烧录文件不同。

楼主(2015-10-19):
    由于要接收另一家公司为我们开发的产品源代码,为了保证源代码与已生产的产品源代码一致,在接收对方源码时,只要编译出来的烧录文件与已生产的产品的烧录文件一致就接受,否则不接收,然后怪事出现了,经测试发现,用同一个版本的IAR,完全相同的操作系统(同一个系统装两台电脑),只是电脑的硬件不同,同一个源代码工程,两台电脑生成的烧录文件居然会不一样,致使无法接收源代码,而用keil完全没有这种事,真是见鬼了,肯定有与我遇到相同困惑的朋友,这是什么情况?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的?? 使用的版本为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30.1。如有和我相同需求的朋友,一定注意了,一定不能用IAR。

网友:
目标代码中应该有编译时间的ASCII码

楼主:
没有时间,日期之类的代码。

网友:
发行模式/调试模式?

网友:
会不会有assert之类的把路径也搞进去了

网友:
有可能,把软件授权信息编译到hex中,可以查盗版

楼主:
回复6楼,用的是和谐版本。

楼主:
回复6楼,如果是通过这种方式查盗版,那手法还是有点高明,期待正版用户,验证一下。

楼主:
回复4楼,IAR的烧录文件还分烧录模式与调试模式?

网友:
转成bin再判断一下, HEX里有时候会有文件名 日期等注释信息

网友:
mark 。 等待结果。

网友:
是不是优化等级不同导致的,你查看一下工程设置中的优化等级

网友:
同意10楼,建议都转成bin文件,进行比较核对,
如果bin文件对不上,那就是有问题,

楼主还要确认源码部分有没有相同的iar工程文件,
新编译的程序是否同原来iar配置相同,

楼主:
回复12楼,两台电脑是用的同一个工程,所有的设置都是一样的。

楼主:
如果确定是用这种方式查盗版,一查一个准,大家可要注意了。

网友:
debug和release模式注意下

楼主:
回复13楼,hex不一样,bin肯定也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4楼,IAR的烧录文件还分烧录模式与调试模式?

就是编译选项   MDK也有

楼主:
整个代码有70k左右,用两台电脑编译后,有100多处不同。

网友:
时间 日期 路径
diff bin 文件
diff 每个源文件生成的asm文件
有些差异项是可以接受的。
但发行时,都要发bin文件,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比如编译器使用了环境变量。

网友:
真的假的?能拿一个普通的demo试下有没有这种问题。然后发出来给我们也一起验证下。

网友:
要求对方将代码转化为MDK的,然后用MDK来验收

网友:
另外,两台电脑生成的代码,运行起来有差别吗?

楼主:
回复23楼,两台电脑生成的代码运行起来没有差异。

楼主:
回复22楼,如果IAR的版本不一样,生成的hex会完全不一样,有测试过6.5版本的iar与6.3的,生成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没发现这种事,我不同电脑,IAR同一版本编译后都一样,优化等级低!

网友:
确实奇怪,试试不同时间编译两次比较下

网友:
hex文件是可以附加很多玩意的,bin才是真正下载到单片机中的玩意。
所以大家让你对比b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13楼,hex不一样,bin肯定也不一样了。

你错了,不一定的。

网友:
使用虚拟机,都用相同的虚拟机镜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13楼,hex不一样,bin肯定也不一样了。

你自己想当然了...hex不同, BIN也可能一样的

网友:
楼主是否足够了解Hex

网友:
hex不同, BIN也可能一样的

网友:
我只知道版本不同会不一样, 同一个版本的是不是一样还真没试过

网友:
这个太正常了,估计也就是keil在不同电脑上是一样的,ti的pic的编译器同样的程序在不同电脑上生成的hex文件里面大多数数据都不一样,但是运行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过还有这事,好奇关注中,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极少使用IAR,不过对楼主的问题表示关注

网友:
我敢说99.99%是楼主自己的问题!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不可能出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A(2018-12-07):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我现在用和谐版本的IAR7.6,同一台电脑,不同路径下完全一样的工程,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居然不一样,对应的bin文件也不一样....

网友:
没找到原因,就让大家不要用iar。有些过于武断了吧

网友: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something must be going 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时间,日期之类的代码。

同台电脑更改日期时间编译2次,排除时间,日期之类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我现在用和谐版本的IAR7.6,同一台电脑,不同路径下完全一样的工程 ...

不一样地方多么

网友:
已经查到问题了
首先路径不一样的情况下编译同一个工程生成的烧录文件大小不一样是因为:工程代码中存在assert断言部分的__FILE___   这个宏定义(我只说我的工程代码哈),很多库函数一般都会对参数进行相关的检查,就是用的assert。尽管实际代码的参数都是正确的,但是__FILE___一旦被编译了就会把路径信息带到烧录文件里面(猜测)
解决以上问题的办法是查看assert先关代码,一般都是条件编译的,比如我这边是
#ifdef  NDEBUG
#define assert 啥都不干
#else assert  干活

那就在代码合适位置或者在IAR的工程配置里面增加NDEBUG这个宏定义就行了

其次顺便解释一下不同时间编译出来的烧录文件内容存在不一致
这个原因主要是代码中存在__DATE__   __TIME__宏定义,所以生成的烧录程序会把时间编译进去,但是这个只是影响很少几个字节内容,特别是不会对长度有影响(领导评审代码的时候一般都市rebuild all一下看看烧录程序的大小是不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