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俯仰角没有90度,怎么办?

楼主(2015-10-20):
进行四元数姿态解算之后,mpu6050的俯仰角没有90度,最大只有85度多,而横滚角却很正常,这要怎么解决,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理论上,四轴的俯仰角达到90度时,维持悬浮或上升的分力就等于 0 了。

网友:
欧拉角的定义中,俯仰角是(-90,90),横滚角是(-180,180)

楼主:
我是想让俯仰角能到正负90,不知道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