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云台

楼主(2015-10-20):
大家说说舵机云台,步进电机云台和无刷电机云台各有什么优劣?

网友A:
1.舵机不用说吧,控制简单,但是精度低
2.步进电机云台,实际很少吧,功耗高,要想实现精度高控制器和控制策略应该都比较复杂
3.无刷电机,这里一般是专用云台无刷电机,直驱的,控制算法简单,电路也比较简单,没有编码器的情况下基本能实现视频很好的稳定
总,如果说达到专业的稳定精度,那包括结构和电路都要复杂很多了,云台就不叫云台了,叫吊舱!数度与激情7里面捕食者无人机挂的那个球,就是激光定位稳定跟踪吊舱!基本都是军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舵机不用说吧,控制简单,但是精度低
2.步进电机云台,实际很少吧,功耗高,要想实现精度高控制器和控制 ...

谢谢,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载重,速度等因素,最终想做一个大概10cm*10cm*10cm大小的云台,最好反应快,重量轻,抖动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主要考虑的是载重,速度等因素,最终想做一个大概10cm*10cm*10cm大小的云台,最好反应快,重 ...

要想体积小,那就必须无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