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3.7V能直接给AVR328供电吗?

楼主(2015-10-20):
不太懂硬件,望大神指教,有那么几点考虑:
1  3.7V锂电池最高大概能到4.2左右,也在单片机供电电压范围内,但是不过稳压管,电压会波动会不会对单片机不好?单片机内部没有稳压接口吧?
2.  单片机供电是3.7的话,管脚输出高电平几V?

小弟初来,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上LDO啊 便宜好用

网友A:
工作电压1.8 - 5.5V
电压小点电流大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LDO啊 便宜好用

嗯嗯,我也打算用这个?哪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压1.8 - 5.5V
电压小点电流大点而已

如果供电3.3.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是几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供电3.3.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是几V?

这个你要看datasheet中的电气参数 LDO很多了 体积大点的sot-223封装的LM1117M3,小点的sot23-5封装的sg2007-3.3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datasheet中的电气参数 LDO很多了 体积大点的sot-223封装的LM1117M3,小点的sot23-5封装的sg20 ...

好的,谢谢!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打算用这个?哪个好用?

XC6206P332PR不错3.3V的

网友:
只是给它供电的话,直接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