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用过KXR94加计,程序测试不通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10-20):
如图我现在用单片机直接读取KXR94的值,但是读出的结果不对,程序如下,此外我LTC1865有没有朋友用过,能否给我一个驱动程序,我使用AD试试也行

UCHAR8 KXR94_read_write(UCHAR8 cnt)
{
   UCHAR8 sum = ZERO;
   UCHAR8 i;
   for(i=0; i<8; i++)
   {
      //CLR_SPI_SCK;
          CLR_KXR94_SCK;
          //准备好写入的数据
          if(cnt&(1<<(7-i))) SET_KXR94_DO;
          else  CLR_KXR94_DO;

          delay_us(NINE);
          SET_KXR94_SCK;
          //SET_SPI_SCK;//上升沿写入,同时miso在上升沿已经输出数据
          //读入数据
          if(Read_KXR94_DI) sum |= (1<<(7-i));
          delay_us(NINE);
          //CLR_SPI_SCK;
          CLR_KXR94_SCK;
   }
   return sum;
}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spi_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CLR_KXR94_SCK;
      if((spi_dat & 0x80)==0x80)SET_KXR94_DO;
      else CLR_KXR94_DO;
      SET_KXR94_SCK;
      spi_dat=(spi_dat<<1);
    }
}
/********************************
  从SPI器件读出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spi_read()
{
   unsigned char i,spi_dat;
   for (i=0;i<8;i++)
   {
      CLR_KXR94_SCK;
      spi_dat=(spi_dat<<1);
      SET_KXR94_SCK;
      if(Read_KXR94_DI)spi_dat|=0x01;
      else spi_dat &= ~0x01;
   }
   return spi_dat;
}

void KXR94_CHANGE_chanel(UCHAR8 aix)
{
   CLR_KXR94_CS;
   delay_us(5);
   KXR94_read_write(0x04);//command to write to the control register
   delay_us(40);
   KXR94_read_write(0x04);//enable bit in the internal register
   SET_KXR94_CS;
   delay_us(100);
   CLR_KXR94_CS;
   KXR94_read_write(aix);//the command to convert theX-channel
   delay_us(100);
   if(aix == 0x00)
   {
      KXR94.DATA_AXIS_X[1] = KXR94_read_write(0x00);//placeholders
      delay_us(100);
      KXR94.DATA_AXIS_X[0] = KXR94_read_write(0x00);
   }
   else if(aix == 0x01)
   {
      KXR94.DATA_AXIS_Y[1] = KXR94_read_write(0x00);//placeholders
      delay_us(100);
      KXR94.DATA_AXIS_Y[0] = KXR94_read_write(0x00);
   }
   else if(aix == 0x02)
   {
      KXR94.DATA_AXIS_Z[1] = KXR94_read_write(0x00);//placeholders
      delay_us(100);
      KXR94.DATA_AXIS_Z[0] = KXR94_read_write(0x00);
   }
   SET_KXR94_CS;
}

void READ_AIXS_CYCLE(void)
{
    UCHAR8 REC_CONTS;
    KXR94_CHANGE_chanel(0x00); // aixs_x
        KXR94_CHANGE_chanel(0x01); // aixs_Y
        KXR94_CHANGE_chanel(0x02); // aixs_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