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台铅酸电池充电器,TMD国货风格啊

楼主(2015-10-20):
这个是给老家两台农机上电瓶充电用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原因造成的电瓶电力不足,这个时候机器经常启动不了,
机器功率也大,一台88kW,一台98kw,启动电机功率记不清了,电瓶没有坏的时候只能充电,这个就是电池经销商推荐的充电器,
因为每台车上有2块200Ah电池,农忙时候都是急用,所以买了2台充电器分别充,
坏了一台拆了如下,真的让人很吃惊,打开另一台浙江产的内部结构一模一样,日了,难怪平时保养电瓶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普通的充电够用了,纹波没关系,用上这种变压器已经是不错的了。如果电池不是用光才充电,是没问题的, ...

用光是什么概念,不可能电压为0吧,
8月换的一组电池秋收之后,只能开车灯或者空调,点火怎么都启动不了,
用这种充电器充半天还能启动几次,这种情况电瓶基本就坏了,影响作业只能换了
只要能打火启动一般不充电的,除非平时的保养
看来得花大价钱买个好点的,要不换电瓶费用也不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光是什么概念,不可能电压为0吧,
8月换的一组电池秋收之后,只能开车灯或者空调,点火怎么都启动不了 ...

啥农机这么高档还有空调??

网友:
做个总开关,把电源关了

网友:
这种充电 还好 只不过有2点问题  一个是 充满电压 和市电有关  一个是充电时间没有限制   这种波形充电 对电池 反而好。

网友C:
实话实说.
这种用变压器的还不错了.
结实耐用.

电动车那样的充电器,反接了就完蛋.接正常有时也完蛋.
坏了还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农机这么高档还有空调??

收割机,自己改装的啊,
没有用车上的线路,自己拉线到电瓶的,有个挫的地方就是熄火开关和空调都有各自的开关,
熄火空调还可以工作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
这种用变压器的还不错了.
结实耐用.

这个坏的就是正负反了造成的,直接内部冒烟
难道这块就没好点的充电了

网友:
买个可调输出,带恒流的稳压电源吧,安捷伦的,估计不下2000元。

E3634就不错,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光是什么概念,不可能电压为0吧,
8月换的一组电池秋收之后,只能开车灯或者空调,点火怎么都启动不了 ...

铅蓄电池必须浅放电,勤充电,你使用方法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割机,自己改装的啊,
没有用车上的线路,自己拉线到电瓶的,有个挫的地方就是熄火开关和空调都有各自 ...

有兴趣啊,什么空调或者半成品??本来车用的?驱动怎么搞?控制逻辑怎么搞的?用的直流24V驱动?如何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啊,什么空调或者半成品??本来车用的?驱动怎么搞?控制逻辑怎么搞的?用的直流24V驱动?如何驱 ...

车用空调有很多套件卖的,压缩机+蒸发器+加冷凝器+管路一千多;压缩机用发动机加一个皮带带动,压缩机上有个电磁离合器,用24V或者12v的电压,蒸发器上有温度开关,用来控制压缩机上的电磁离合器。只要发动机上有安装压缩机的位置,改装起来很容易。卖汽车配件的地方很多这样的套件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车用空调有很多套件卖的,压缩机+蒸发器+加冷凝器+管路一千多;压缩机用发动机加一个皮带带动,压缩机上 ...

不错,还真是车用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啊,什么空调或者半成品??本来车用的?驱动怎么搞?控制逻辑怎么搞的?用的直流24V驱动?如何驱 ...

这个没有你说那样有含量,不是干这个的,自己搞也没有能力和时间,那两台农机是老家开的,我只是回去帮忙改了下线路,
第一台88kw哪个是11年的时候搞的,用家里的的窗机(没有记错应该是650w)+逆变+蓄电池/发电机,我帮改的,所以熄火能工作,
2块12V200Ah电池串联最小风量能工作3~6小时,好处是熄火的时候能在里面睡个好觉,坏处是电瓶电耗掉了不能发动机器了,
后来自己用单片机搞了电压检测关接触器的方法解决这种问题,但电池老化的时候还会有问题,只能提高电池检测电压
还有一个问题是家用空调不适合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工作,目前在窗机的进风口家了很密的滤网和侧吹风扇,不过还是要经常除尘,
这种有点不伦不类的方式就不要搞了,
后来买的那台是在农机站安装的,我看过压缩机是挂载发动机上的,福田专用的,也有问题就是压缩机坏过几次,制冷一般,应该是14楼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蓄电池必须浅放电,勤充电,你使用方法不好

是的,准备下次回家把改装的窗机拿掉,换成现在车用空调,发动机直接驱动的,现在都一套总成才1000多点=一个电池的价格
不过也再找一个好点的充电器,毕竟平时电瓶还得保养

网友:
奇怪了 不需要整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你说那样有含量,不是干这个的,自己搞也没有能力和时间,那两台农机是老家开的,我只是回去帮忙 ...

你这方案有点问题,650W的逆变价格很高,更不要说普通修正正弦波的逆变能不能用于压缩机,答案应当是否定的,而如果用纯正弦的650W逆变器,那是天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用空调有很多套件卖的,压缩机+蒸发器+加冷凝器+管路一千多;压缩机用发动机加一个皮带带动,压缩机上 ...

认错鸟,你根本不是楼主!

网友:
别的不说,这里面用的线材够细的,这么细的线,铜线,能够多少A?
更何况很有可能不是铜线。
另外为什么要加风扇呢?是因为这里面用的漆包线和铁心都很差,所以铜损和铁损都很大,那么发热量就相当可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方案有点问题,650W的逆变价格很高,更不要说普通修正正弦波的逆变能不能用于压缩机,答案应当是否定 ...

呵呵,逆变器不出钱滴,问同学要的,3kw的,交流波形好不好真不清楚,那个小1p的窗机工作确实没有问题

网友:
像阿莫一样,人家那60A是型号不是电流。

网友:
我的规则是产品上写什么动力王、读碟王、下火王这种明显的山寨名字都不是什么好货,你这款智能王就中招了。就这品质还有人说好?

网友:
铅酸宜浅充浅放,最怕过放,过放没几次电池就完蛋了

网友:
xx王 x王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还真是车用空调!

好像是800左右一套,同事之前搞过汽车美容店,也装过汽车空调。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12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瓦尔塔的。哪天我也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