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中的U15 是双向TVS 还是双向稳压管?

楼主(2015-10-20):
如图所示U15 我认为是双向TVS 管,(标400v 应该是耐压)可是有人说是双向稳压管
电路图是别人画的 符号是一个整体,哪位大侠用过能告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A:
也可能是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压敏电阻

我网上搜了一下 压敏电阻没有这样的符号?

网友:
双向TVS应该不是这样画的

网友:
参考TVS链接: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2/RLSD92A031C.html

网友B:
背靠背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靠背的稳压管

您知道有这样管子的型号吗

楼主:
可能是双向TVS  型号P6KE12CA

网友:
这个双向的TVS起什么作用啊。保护可控硅防止瞬态电压损坏吗? 那这个tvs需要多少w啊

网友:
不像是tvs管,像是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