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看很牛逼的烧油六轴

楼主(2015-10-20):
本地某学校的。对烧油的能控制成这样有点疑问。不知道是否有猫腻。
http://pan.baidu.com/s/1qWFxbZm

网友A:
两个油箱?四个配重?
载重量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油箱?四个配重?
载重量很大啊

是的。喷药的。在想怎么保证六个发动机输出一致

网友B:
内燃机的油门响应速度太慢,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燃机的油门响应速度太慢,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用变距桨叶

网友:
电动离合器?

网友B:
可这和油直桨结构不同,明显就是普通木浆。

网友:
移动炸弹。支持,革命的好工具。

网友:
图上不是变距桨

网友:
看图片桨叶是固定

网友C:
看看图明显感觉飞不起来,变距桨叶才靠谱,发动机一个劲转,保持好转动惯量一致就行了,控制很难,发动机不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图明显感觉飞不起来,变距桨叶才靠谱,发动机一个劲转,保持好转动惯量一致就行了,控制很难,发动机不 ...

每个发动机可以绕水平线摆动的。理论上可以实现平衡控制。

网友E:
仔细看,可能是油电混合的东西,油机的输出轴是个电机,下面的东西是个电调,这个是可以飞起来的

KS上面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50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发动机可以绕水平线摆动的。理论上可以实现平衡控制。

照片显示,水平轴上面没有这样的机构

网友:
学校里面的人有钱有闲就是好,我本来想去山寨KS上面那个油电混合的 零件都买好了

这种长续航的四轴最适合商用,当玩具估计零件太复杂,会燃烧,很容易出人命的

大姜那个东西,飞30分钟就没电了,想想都蛋疼

网友F:
好像每个发动机被安装在轴承上,可以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每个发动机被安装在轴承上,可以转动!

看不到主动控制的电机部件,这个东西需要很大扭力才能转动,需要克服陀螺的那个指向力,应该有个比较大的减速电机才对

网友:
就怕空中着火,然后火球直降。

网友:
多轴的优势是稳定,只有在电动机的情况下才能体现,既然油动了,还不如就直升机来的简洁成熟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可能是油电混合的东西,油机的输出轴是个电机,下面的东西是个电调,这个是可以飞起来的

KS上面 ...

我感觉KS那个油电混合 是一种不错的思路,如果能diy个的很不错呀,搞个超远程FPV再也不用忍受电动  半小时就完蛋的尴尬

网友:
这个好,油动不好控制

网友:
通过改变发动机的角度来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这和油直桨结构不同,明显就是普通木浆。

似乎从图上能看到跟直升机桨一样,有几根铁丝扯着圆盘。

网友:
国内人做的吗?

楼主:
是的。搜了一下。发现国内做的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可能是油电混合的东西,油机的输出轴是个电机,下面的东西是个电调,这个是可以飞起来的

KS上面 ...

看过你的那个帖子,第一反应也是油电混合,但这个没出来有电机,
倒是想起10年前见过日本OS的电喷航模发动机,转速控制的非常好。带一个转速控制盒。就是不知道反应速度够不够
型号是OS max fx160-fi
照片见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5128870

网友:
这要是在空中爆炸会是啥效果?

网友:
如果汽油只供电机,其余让飞控来解决呢。。。不过应该工程很大

网友:
这个成本价是多少?

网友:
成功了没呀,,,

网友:
越来越实用了!!

网友:
这个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