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反汇编 C?COPY C?STOPTR 是什么函数?

楼主(2015-10-20):
这是正常的,数组只定义未同时初始化。

楼主:
唯一的区别,数组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了。 然后 Keil 反汇编的代码,一下子 增多了很多,看不懂了!!1

网友:
把数组从FLASH中COPY到RAM中啊,要不你认为数组初始化的值从哪里得来的?

网友:
C库里面的,用了IDE,工具链会内置很多的基础功能,在building的时候一起塞进去.
很多东西不需要显式的声明或者调用,编译器在分析代码的时候发现需要这些功能就会塞一个进去,链接的时候连接器会自动从做好的库文件里面把这些功能的实现给链接到最终的可执行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