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用TOP2008下载mega168pa芯片,芯片无法运行!

楼主(2015-10-21):
前几天在某宝上买了20来片的MEGA168PA,
然后用TOP2008烧写芯片,
居然烧写出来的芯片没有运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下使用过的伙伴们.帮我指点下.

上图:TOP2008的界面图

如图片上所示,两种型号都有试过。都不能正常运行。

熔丝位配置,这部份有试过一起写,也有没有一起写的。但都不行。

用PROGISP软件看熔丝位比较直观。

我直接空片子焊到板上,然后用PROGISP直接在线下载是完全可以正常运行的。
但是因为不能所有都焊完再下载代码,所以要先载好代码。
TOP2008以前用的比较少。
大家帮忙分析看看是什么原因。

编辑原因,修改标题。

网友:
最近我也碰到mkii给MEGA328下载程序成功,但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

楼主:
经过测试后发现:

TOP2008没有什么问题,系统要选择XP的,WIN7下容易出问题.

MEGA168PA在选型时,还是选择ATMEGA168*PDIP28. 还有就是熔丝位要注意配置正确.

这样下载的程序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