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AT32往SD卡中写TXT文本数据出现乱码

楼主(2015-10-20):
往stm32上移植了fat32,在sd卡中创建txt文件、读写能够OK。定义一个21 bytes 的数组,定时把数组数据写入txt中,每次写到1507行(写入1507次)时写入的数据开始出现乱码,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使用的fat32 簇大小为32KB,是否是因为一个文件大小超过簇大小而导致?请对fat32和SD卡熟悉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你每一行byte的排位的问题,建议用 Notepad++的软件开txt文件看看,一定会看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你每一行byte的排位的问题,建议用 Notepad++的软件开txt文件看看,一定会看到问题。 ...

用Notepad++打开TXT如图所示,还是搞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每次写入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你每一行byte的排位的问题,建议用 Notepad++的软件开txt文件看看,一定会看到问题。 ...

char  buffer[]={"1.11;2.22;3.33;0000;\r\n"};每次写入的数组是这种格式

网友B:
仔细检查给BUFFER赋值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给BUFFER赋值的部分

给BUFFER赋值是在AD采样后赋的,while循环里一直赋值和定时赋值都试了,一样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BUFFER赋值是在AD采样后赋的,while循环里一直赋值和定时赋值都试了,一样的效果 ...

你把buffer打印出来看,AD采样是不是有N多0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buffer打印出来看,AD采样是不是有N多0出现。

打印buffer数据没有问题,TXT文本数据不正常刚好从32KB之后开始(前1507个数据刚好是32KB),也就是一个簇的值,我怀疑是写满一个簇之后继续写数据出问题了。。但是不懂为什么

网友C:
速度问题,写新扇区时间长,适当延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问题,写新扇区时间长,适当延长时间

每次写完扇区加了50us延时,依然没有效果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个SD卡就一切正常了。。。不过没搞懂问题在哪里,每次数据写入出现错误是从第二个簇开始,如果说是SD卡出现了坏簇,那么在之前有文件占用了坏簇之后,新创建的文件写入数据依然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网友D:
这叫哪门子解决呀,完全是pk干不过直接换了个好欺负的直接k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叫哪门子解决呀,完全是pk干不过直接换了个好欺负的直接ko!

额,是不能叫解决,因为我没真正搞清楚原因,暂且认为之前使用的SD卡有问题

网友:
你好,我专门做TI原装芯片,ST的,STM32F103C8T6这个型号每月的量也很大,价格非常好,常备库存,可以加我:2八1七8二1二5六

网友(2017-07-13):
支持楼上,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