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linux的根文件系统可不可以用FAT32?符号链接、设备....

楼主(2015-10-20):
如题?何解?求科普

网友:
FAT32 是window 下的文件系统 , linux有自己的文件系统 。

网友:
不能。FAT32没有权限位。linux不允许在这种文件系统上执行程序。也不支持链接。用FAT32做rootfs根本起不来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最小化的ramfs镜像做根文件系统,包含系统运行需要的库,启动以后再挂载fat分区,数据和程序都可以放在fat分区上,只是没法建立符号链接什么的,程序用到的运行库可以打包放在FAT分区,挂载后解压到ram中,这样你的大部分存储空间都可以使用fat格式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是用回jffs2好了。

网友(2016-03-11):
这些天一个单片机上面有USB接口,然后就自然遇到了FATFS的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