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用的RS高频信号发生器灵敏度降低,请教高人支招

楼主(2015-10-20):
今天产线上用RS高频信号发生器发生故障,之前工艺要求的-110dBm高频信号输入给模块,解调出来的信号很完整。
现在高频信号发生器只有在输出-95dBm下,模块解调的信号比较完整。拿前面检测好的模块也是如此。。。查了许久,
更换了连接电缆,连接头,故障依然坚强的屹立在那里。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没法生产了。。。

网友A:
你有频谱仪确定RF输出降低了?

网友B:
希望不是衰减器坏了,测试带发射的机器就容易不小心打开PTT烧东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频谱仪确定RF输出降低了?

频谱是有,没有用频谱确定下RF输出的。只是用模块工装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不是衰减器坏了,测试带发射的机器就容易不小心打开PTT烧东西啦。

PTT是什么?

网友C:
有可能是信号发生器内部的衰减器出问题了。用RS的信号发生器,最好用外置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信号发生器内部的衰减器出问题了。用RS的信号发生器,最好用外置衰减器。 ...

如果设备内部出了问题,那就呜呼哀哉啦

网友:
打开发射。

网友D:
用频谱对下功率,再做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频谱对下功率,再做判断。

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频谱的输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频谱的输入?

是的。
看信号源的设置值与频谱仪的示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你的工装电缆、接头可能有问题,或者被测模块的接收灵敏确实有问题。
如果相差较大一般会差10dB以上,说明你的信号源确实坏了,需要维修,维修价格也不贵1~5K吧,具体看烧的程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频谱的输入?

早上刚开机,正常了一会儿,过了45分钟,输出开始不正常。把机器拆开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频谱仪确定RF输出降低了?

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108dBm,频谱上看不到的。我把机器的拆开后,除了点灰,可以用几十分钟,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看信号源的设置值与频谱仪的示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说明你的工装电缆、接头可能有问题,或者被测 ...

卖家报价维修费2K,不包来回运费呢。老板有点心疼,买才5K,修就得2K。。。这不还在带病工作啊。。。

网友:
RS有一批信号源是通病,2k算便宜了,原厂10k呀。建议换其他牌子,这个是没得救,会再发生的。

网友:
RS的维修2K已经很便宜了,毕竟要考虑最坏时间复杂度

网友:
只要机器稳定输出,很好办,调到-90DBM,再加个20DB衰减器就行了。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幅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F(2015-11-20):
引用 楼主:
卖家报价维修费2K,不包来回运费呢。老板有点心疼,买才5K,修就得2K。。。这不还在带病工作啊。。。 ...

从哪里买的啊?5K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哪里买的啊?5K

5K是二手的啦。如果您想买,我可以介绍给您。是广州的。。。而且不知道现在涨价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幅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示波器咋看,请您指点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出-108dBm,频谱上看不到的。我把机器的拆开后,除了点灰,可以用几十分钟,时间长了还 ...

直接看-108dbm频谱仪不一定看得准,看得清楚。可以将信号源调在-80dBm,然后串个30dB的衰减器,同样可以得到-110dBm的信号(衰减器的损损可以用0dBm的功率测试,il=Pout -Pin)。如果你的频谱仪还是好的,输出值以频谱仪为准。另:楼主你们入射到设备输入口以信号源为记录值,测试不考虑仪表输出口到设备输入口之间的线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看-108dbm频谱仪不一定看得准,看得清楚。可以将信号源调在-80dBm,然后串个30dB的衰减器,同样可以 ...

30dB的衰减器可以自己做吗?或者上哪买?
另:信号发生器输出口到接收模块输入口之间的线损,的确有。按照接收模块使用的芯片指标灵敏度可以到-110dBm,所以我们设置在-108dBm的阈值,也是经过了量产的检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0dB的衰减器可以自己做吗?或者上哪买?
另:信号发生器输出口到接收模块输入口之间的线损,的确有。按 ...

有成品。去卖RF仪表地方有得的买。也可以在淘宝上面买。你在淘宝上搜索“同轴衰减器”,国产新货,美国二手货不同档的衰减值任君选择。

网友D:
不知楼主的频谱仪是什么型号,-80dBm一般频谱仪需要将SPAN尽量打窄看(目地是RBW小,直接操作RBW比较正规的方法),如果频谱仪上实在看不清将信号源输出调高,外接衰减相应加多就行,如信号源输出 -68dBm,外接一个30dB,一个10dB的衰减器结果 -68dBm - 30dB - 10dB = -108dB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的频谱仪是什么型号,-80dBm一般频谱仪需要将SPAN尽量打窄看(目地是RBW小,直接操作RBW比较正规的 ...

我们用的是安捷伦的N9320B,感谢您制作了一个图表。
备注:天线是我们自己做的哈,原装天线700多,老板不舍得买,话说频谱都买了,这天线钱都不舍得

网友:
衰减器完蛋的可能性最大